[电动] kobalt这个品牌怎么样?

楼主(2022-04-27):
想买这个牌子的斜切锯,有谁了解吗

有人说这个是大有的,但这台机器上又显示rexon(台湾力山),这又是啥关系

网友A:
大有做的,别的不说了,我就在用,还是测试机

网友:
北美Lowe's工具超市旗下的自有品牌,属于中低端的定位。
性价比还行!

网友B:
挺好啊 和大有一个厂子出来的 协议都通用 电压24V的也有劲一些

网友:
我有好几把kobalt的手动工具,还不错
电动的如果是大有同厂的,那应该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有做的,别的不说了,我就在用,还是测试机

和大有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有做的,别的不说了,我就在用,还是测试机

为啥这台机器上又出现了rexon(台湾力山)?这关系我都搞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啊 和大有一个厂子出来的 协议都通用 电压24V的也有劲一些

那为啥这台机器上又出现了rexon(台湾力山)?这关系我都搞糊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啥这台机器上又出现了rexon(台湾力山)?这关系我都搞糊涂了

这一面没有任何KABALT字母 另外一面是什么样的?怀疑是考伯特给这家叫 hoja锯 代工的 可能甲方是台湾一家公司 往拉美洲卖的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挺好啊 和大有一个厂子出来的 协议都通用 电压24V的也有劲一些

楼主图是标的是120vac

网友:
超市推的自有品牌,贴牌的,代工厂家有多家很正常。

网友:
力山工业,我们公司代工的产品吗,好像有这个牌子切割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是标的是120vac

我回复的时候 还没上图呢

网友D:
怎么看起来像考伯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起来像考伯特

就是考伯特,英文kobalt

网友:
我说的考伯特是24v系列的,你这个插电的是不是大有,不知道了,24v系列用的都是进口电芯,定位低端可性能比一些高端都不差的

网友E:
我买过一些考伯特的工具。性价比还可以,材质可以,工艺稍微粗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买过一些考伯特的工具。性价比还可以,材质可以,工艺稍微粗糙。

这款咋和万克宝WORKPRO的一款钳子一摸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款咋和万克宝WORKPRO的一款钳子一摸一样

估计都是同一个代工厂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