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s进水无显示,一颗电容短路引起

楼主(2022-04-27):
接修邻居一台进水苹果6S,上加热台烘烤半小时后,充电检测有正常充电电流,可开机但无显示

拆机检测显示座(B2B连接器)各脚阻值,发现第41脚二极体压降值为0.001V,此脚是LCD 5.7V供电PIN

把B2B连接器用高温胶带遮住,用烟雾发生器把相关此网络的元器件熏上松香烟,直接对此网络通电低压电,发现C4200上的松香烟瞬间熔化

拆下此滤波电容,检测已击穿阻值接近0,装屏上电开机,显示OK了

再顺便测试下待机电流正常

装机,完美修复进水不显示问题

因邻居是用作备用机,进水后的屏幕有水渍水印,不作更换新屏
END

网友:
这个松香发烟神器真是维修利器

网友:
能修好是高手!

网友A:
进水机应该拆开清洗下,否则时间长了会有问题

网友:
维修过的手机总有种感觉,感觉不可靠了

网友:
我现在特别想搬你家隔壁做邻居去。

网友B:
高手!不过,进水机修好以后,使用时间长了很容易出现奇奇怪怪的故障。。。

网友:
设备真不少,超清放大连接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应该拆开清洗下,否则时间长了会有问题

没有腐蚀就无须清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不过,进水机修好以后,使用时间长了很容易出现奇奇怪怪的故障。。。 ...

只要没有腐蚀元件及线路,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不错!又见发财小电容

网友:
松香发烟器这是个好工具

网友:
掌握利器,手到病除

网友C:
数控电源不错,什么型号

网友D:
邻居家的坏东西真多,不过建议楼主备一个热成像仪,烟熏大法固然很方便 但后期处理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邻居家的坏东西真多,不过建议楼主备一个热成像仪,烟熏大法固然很方便 但后期处理麻烦 ...

贵啊,2000块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电源不错,什么型号

图片上有型号

网友:
修手机的,都弄了个松香雾化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上有型号

上千元的设备,好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