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单位卸下来的跑马呼吸灯/装饰灯

楼主(2022-04-27):
单位大搞形像工程,以前安装的装饰灯卸下不少,拣了一段拆开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

有朋友想看视频效果,发个QQ微云连接吧,https://share.weiyun.com/Ftbo1LuF      不知道没用QQ的朋友能不能看。@jf201006 @qrut @zzqqzzz @snowrose2000

每段1米长

防水密封

防水接头母头

另一头同样密封

这头是公头

两根插针

220V直驱

密封胶粘着防水

钳子一敲就开了

胶是软的,好像是粘鱼缸用的那种胶

密封得很好,电线那里好像是环氧树脂

电路板在卡槽里,看见这个电容心凉半截,阻容降压,没多少好东西利用了

另一头也敲开

两头都有连线,需要截断一头才能抽出电路板

截断这头

能利用的都留下,包括很短的电线

灯板抽出

控制部分

中间驱动三极管

右边驱动三极管

控制部分细节

阻容降压部分

降压电容

转2楼

楼主:
控制芯片没有字

换角度看不到字

再换角度还是看不到字

芯片和三极管共同控制

这几个三极管可能是振荡用的吧

这三个应该是驱动

比较害羞,不肯露脸

掀起盖头来,原来是5551,电路板上是A42,算来是代换着用

这个清析

前边两个是A92PNP,后边三个是A42NPN,没仔细研究电路

还用网址,宣传力度不小

型号吧

这也是型号?

背面

背面没有元件

只有型号

小刀割线,铁割铜(或者是铜包铝)像切菜一样

两头插头剪下,正好一对

有防水密封圈

比较紧密

防水作用不减

电路板基材很薄,自身重量都撑不起来

还能弯成这样

总体上看没啥利用价值,放着吃灰吧。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这防水插头目测也不防水啊 已经氧化了 电源线貌似还是铝线  真的是没啥价值啊

网友:
这东西当初采购的时候应该不便宜

网友:
晚上都打开,哗哗哗的一串串的亮,多好看

网友:
电容降压还凑合,现在有很多220V 白光LED灯带,都是电阻降压

网友:
以前的草帽灯,现在都用贴片了

网友:
细看像是流星灯,景观灯

网友:
这等挺好啊.........质量不错

网友:
什么单位还用这个,花枝招展的单位

网友:
跑马呼吸灯就用处不大。可以改常亮模式,可以照明用。

网友:
电路分立元件看着那么多,容阻降压啊 ,有恒流么

网友:
怎么不看看效果

网友:
拆灯珠当指示灯用

网友:
不弄成五颜六色的哪好意思说是装饰灯

网友:
好像户外的景观灯,带防水,做工还可以。修正一下

网友:
水磨石的地面好些年没见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芯片没有字

属于老版防雨的红绿蓝闪烁灯吧?草帽led/电阻/3极管可以用到很多场景下~有用的很呢。

网友:
可以拆灯珠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