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ICL7107电压表DIY套件 加个底座改毫欧表

楼主(2022-04-27):
ICL7107电压表DIY套件 加装副件式毫欧表
套件安装 某宝上找的,

在电压表的原件不用改,直接按照套件安装。

再加个
50欧电阻,1欧电阻,40p底座
104电容,4148二极管*2
跳线,红,黑电线*2,测试夹*2
锂电池,充电板,开关,外壳

40脚底座,把30,31,32,35,36脚向内压,(这几脚不要接触到套件的底座)

1脚接50欧电阻到36脚,36脚和35脚并上1欧电阻
104电容并上4148(2粒4148反向)后并上31脚和30脚,
21脚跳线到32脚,
然后35,31脚接到同一测试夹,
32,30接到同一测试夹

把这40脚的底座加7107芯片,后叠加在安装好套件上,就是副加毫欧表,,不用毫欧表时芯片直接安在套件上就是电压表了,不用改电压表套件的原件,直接加个底座就行。

这样就就可以测试了2欧内电阻。

单锂电池就可以用,加个开关和充电板。就可以不用外接电源。

楼主:
给芯片贴上铜箔接负板,后面数学就不会跳动

网友:
可以哦,你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可改微型万用表?

网友:
挺好,再改吧改吧能量产

网友A:
缺笔画吗?哈哈

网友:
这技术得多了解这个电压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笔画吗?哈哈

楼主:
有一脚没焊到吧

网友:
支持折腾,乐趣满满的

网友:
套件多少钱-套

网友:
改成2000V怎样改.千位为什么没有显示?

网友:
我也有几个吃灰呢,改天拿出来试试

网友:
以前研究过一套,直接就是好欧表的,外壳都装好了,然后夹子也配了一套
然后吃灰中

总体感觉,能用,但是又不太想用的样子

网友:
直接锂电供电?3.2V的时候不影响精度吗?我以为必须要5V供电

网友:
楼主这是要做万用表啊

就是7107这芯片太老了

楼主:
用来测小电阻,自制康铜电阻用来改电源,测场效应管导通内阻。

网友:
加中框这个创意真不错!

网友:
拆来拆去芯片都要断脚了,还是固定功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