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请教各位示波器探头最高能测量多少峰峰值

楼主(2022-04-27):
示波器探头说明书上写10x档 CAT II 300Vrms,这个300vrms是什么意思呢,探头最高能测量的峰峰值是多高呢

网友:
是平均值吧,哈哈

网友A:
这个是安规电压,不是实际可测量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安规电压,不是实际可测量电压范围。

那峰峰值可以测量多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峰峰值可以测量多高呢

一般建议150Vpp,超过就有点不安全,就要上高压或差分探头了。

网友:
看说明书。一般300v没问题。

网友:
300vrms是有效值,对于正弦波换算成半波峰值300x√2=424v,对应峰峰值848vpp。 也就是说你测试正弦波可以直接测市电220vrms (做好隔离) ,对应峰峰值220x√2x2=622vpp。测方波和其它波形峰峰值最高不能超过848vpp,测量直流电平不能超过4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