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说说你用的可插U盘的路由器是什么型号?带USB-WR810N-(EU)QCA9531固件

楼主(2022-04-27):
说清是媒体服务器还是网络驱动器啊
前段时间弄了个二手的中兴的E8810,是媒体服务器,插U盘几乎不能用【顺便问一下这个中兴的E8810刷什么固件比较好呢?要带网络驱动器】

我先说,我的是WR810N英文版,刮的U,网络驱动器,可以地址栏访问、我的电脑访问、手机访问、快捷方式可以放桌面上,

中兴E8810的拆机图我在无线那边接借了一个

网友:
小米啊,好多年前的事了

网友:
我用过5个路由器,恐怕都是低端。没有一个带usb接口的。汗。破TP fast 磊科,破360路由器

网友A:
为什么要插U盘呢,路由器用的小米AX3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插U盘呢,路由器用的小米AX3600

插在上面的U盘就是手机、电脑间的文件中转站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在上面的U盘就是手机、电脑间的文件中转站呀

好吧,那我有NAS的 海康智存的

网友:
K3,K3C,然后就是一些不知名的带原生USB的路由,都是得刷openwrt才能用USB,我的拆机帖里有。昨前天把一个有USB的AR9331路由做成打印机服务器了。

网友:
只要不是运营商定制的机器,带USB口的路由器大多数可以做网路储存

网友:
刷成Padavan试试看,界面友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那我有NAS的 海康智存的

太占地费电

网友:
B-link 845R 改的USB

网友:
网件的R8500,还有R6300V2,R8000我都用过,U盘功能也还可以

网友:
新三刷老毛子,极二

网友B:
这样的帖子有什么意思

网友:
网件6300v2,网件R8500,华硕AC86U

网友:
极路由2,极路由4,小米mini,华硕AC68U,现在用华为HS8145X6的usb口接打印机

网友:
以前小米mini  现在k2p

网友:
我用的8820S,内存大点

网友(2022-05-27):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帖子有什么意思

路由界面背景图怎么弄的

网友(2023-01-22):
我路由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