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青轴

楼主(2022-04-27):
昨天给机械键盘换了8个青轴,主要问题是连击和失去清脆声。换下来的八个,两个已经失去了触点触发声没了段落感,两个部分减弱,四个还有清脆声。
于是拆两个看看里面

首先看个厂家的图片,看的清楚一些。
青轴茶轴黑轴,大同小异,无非就是有没有类似鼠标的那一下触发声(段落感)和按键力度问题。其中青轴是最清脆的,有突然的触点撞击感。

这是拆下的,这个撞击感(或者叫段落感)完全消失,成为“黑轴”

两边四个卡扣撬动,就可以拆开轴体。

弹簧

里面不好拍,看不清,连击估计触点疲劳和氧化了,问题轴体都是出在高频按键上,比如SFG,还有空格

网友A:
不知道青轴与黑轴用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青轴与黑轴用区别吗

没看到有个引号吗?

网友B:
青轴除了听个响,寿命短,手感还是红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青轴除了听个响,寿命短,手感还是红轴好

青轴家里用不打游戏还好。

办公室用确实不耐用。

网友:
双键盘,打游戏才用黑轴。因为黑轴打字手会很痛,。

网友:
手里一个号称5kw次的,用了不到1年,需要大力按压才有反应。

网友:
如果颜色换成黄色那不是就叫黄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手里有几个黑壳(不透光)青轴,还没拆开研究过,现在不用拆了。

网友C:
这种轴体声音清脆,个人觉得挺好听,但安静得办公室打字时间长了确实感觉会吵到别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轴体声音清脆,个人觉得挺好听,但安静得办公室打字时间长了确实感觉会吵到别人,哈哈 ...

所以这是一个很嚣张的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