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谁知道机械键盘全键无冲怎么打开?

楼主(2022-04-27):
联想writer机械键盘

楼主:
试过fn+~没用

网友:
” 谁知道机械键盘全键无冲怎么打开?“---“全键无冲”是啥东西或怎么理解?我也想知道。

网友A:
这个不要专门打开啊 原始设计有 就有 没有就没有 不用专门打开 除非是樱桃3494这种犯病的 需要转接头才能全键无冲

网友:
什么是全程无冲啊,是所有键都没有冲突 ?

网友:
同楼上疑惑,用很久机械了  没听过

网友:
正常是不用什么打开的,这个是物理优势,有的就有,没有的也打不开

网友:
这个要看芯片了,每个键盘不一样,有的默认打开,有的需要切换,也有不支持的。
说白了就是同时按下大于多少个键也可以正确响应。(好像一般是大于6个)。
全键无冲主要对打动作类游戏更有用一点。普通应用基本没影响。
我自己改的优联就不能全键无冲,之前有线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我不打游戏,没影响。

网友:
看说明书,问卖家

楼主:
全键无冲就是可以按下所有按键都有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要专门打开啊 原始设计有 就有 没有就没有 不用专门打开 除非是樱桃3494这种犯病的 需要转接头才能全 ...

有的键盘出厂默认是6键无冲

楼主:
说明书买来就扔了,用了快两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键盘出厂默认是6键无冲

就是啊 就看厂家设计了出厂做不到全键无冲  那是没设计就没法开启全键 机械键盘起码都是6键 好点的12键或更多 游戏键盘一般都是全键 樱桃3494就是恶心 U口时6键 转成PS2口就是全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啊 就看厂家设计了出厂做不到全键无冲  那是没设计就没法开启全键 机械键盘起码都是6键 好点的12键或 ...

我的意思是可以切换

网友:
进来学习下全键无冲?

网友:
我想问一下,我的美商海盗船K70 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B:
我以为这是物理上决定的,还有固件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这是物理上决定的,还有固件原因?

联想有些键盘通过FN+~切换6键或者全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