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前段时间屋顶渗水是楼上防水层坏了?

楼主(2022-04-27):
前段时间楼上热水器坏了,流了很多水,顺着进水管道就渗到了我的楼下,如果防水层没事,是不是楼上淹了水也不会顺着管道渗到楼下啊。
                                           如图,顺着进水管渗下来的,别的地方都没事,过过夏天应该能干,就怕楼上防水层真的有事还得再往下渗水。

网友:
这种穿墙孔,防水的死角。直接穿过天花,即使当时防水做的再好,后面由于振动热胀等还是会有渗漏。最好是从立面的墙壁引入水管,这样高过防水基准线,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防水也是一门大学问呀

网友:
水管穿墙孔一般都是在侧立面,不会直接在天面,不然就等着漏水吧,很难解决的

网友:
穿墙孔最好釆用套管形式

网友:
我家厕所里面的上下水都是明管,也是做了防水但一直怕管子的位置会漏水到楼下,使用包括打扫的时候都要很小心的在那处管子的根部。我还想抽空把这个管道 的位置弄点防水的涂料啥的重新再加工一下

网友:
漏水防水做好,热水器漏水也没事的。
沉箱做好二次防水就没这事了

网友:
当然是防水无效了,对于露天的穿板管子防水不比室内,过于恶劣,特别是已经漏水的,可能水已经灌饱水泥层,但是水分消除就天才地久了,除了泡霉内墙涂层还会渗出墙中碱花长出白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