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熊烤面包片机控制板加热不停,遇到奇葩芯片!RT2601

楼主(2022-04-27):
RT2601.百度不出,某宝没有,看着也不像555!RT2601的4脚正,8脚地!

网友:
就一个八脚芯片

网友A:
不会是假货吧!

网友:
好些芯片都找不到资料

楼主:
这些都对不上,不是八脚芯片

网友:
不好找资料.估计是单片机

网友:
要有完整电路原理图才好判断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跑一下线路就知道了!可控硅控温的555可能性多!也有最小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假货吧!

都小熊了,还什么假货不假货,这玩意就是山寨刷单起家的

网友:
这芯片起啥作用?

网友:
现在单片机功能强大还很便宜

网友:
小熊的东西比一般山货还是强些的

网友:
跑一下电路图,可能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B:
父亲遇到过小熊烤箱,倒计时开关响铃后没有断电,把烧饼烤全黑冒烟,好在厨房有人。网上只见过烤箱倒计时旋钮偷停。

网友:
估计是单片机

网友:
把电路画出来看看

楼主:
分析,按取消键会跳起,取消键是短路三极管8050基极与地,RT2601的3脚经电阻接8050基极上,才怀疑RT2601,把误损坏的5.1V稳压管补上后,用可调电源加载5V电压,示波器测5脚6脚有锯齿波,调可调电位器锯齿波频率有变化,加热时间越短,锯齿波频率越高,长时间不断电,再测3脚,居然变为0电压了,说时锯齿波频率还低,索性短路可调电阻,再试测,一分钟由高电位变0,证明可调电位器损坏了!实测电位器最低阻值还14k左右!这种电位器某宝只发现了有一家在卖!太少见了!修这种炉一定注意,全板热地!
15mm多士炉专用微调预调拨盘电位器WH158 200K WH158-3 B200K

网友(2023-11-13):
引用 网友B:
父亲遇到过小熊烤箱,倒计时开关响铃后没有断电,把烧饼烤全黑冒烟,好在厨房有人。网上只见过烤箱倒计时旋 ...

你这个是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