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艾瑞泽60瓦内热电烙铁拆解

楼主(2022-04-27):
前些天买的,12.8元

内部很简单

正常工作

拆开看看

烙铁头是铁的?

这是一个电位器,总调的话,能坚持多久?

电路就是一个可控硅调温

网友:
好便宜,给个链接好买哦!

网友A:
为什不搞个数控的,电位器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不搞个数控的,电位器垃圾

有钱,我就搞个激光制导的,可惜没钱

网友:
加热慢,应急用用还行

网友:
便宜,性价比很高。

网友B:
很可能不是调温度的,简单使用没问题

网友C:
用完T12,再用回杂牌936别提多别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不是调温度的,简单使用没问题

那都是写着玩的,只能调下功率,很温度没关系

网友D:
调温烙铁只有数显版才是可控温的,其它不过是调节功率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完T12,再用回杂牌936别提多别扭了……

你用一下高频,更回不去耗材便宜,头可以配一大堆

网友:
又添新装备了。

楼主:
新垃圾而已

网友E:
同款.天猫旗舰店4.9包邮买的路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调温烙铁只有数显版才是可控温的,其它不过是调节功率罢了。

请问一下,东北蜜蜂佬那个数显版的是调温控温的吗?

网友:
神神秘秘的,原来买了个这个

网友:
头子应该是铜镀镍和铁,所以会被磁铁吸。铜是基材,导热、镍和铁镀层是保护铜防止被锡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东北蜜蜂佬那个数显版的是调温控温的吗?

是的,没错,购买基本功能的满足使用了,其它什么附加的功能都没必要

网友:
这个烙铁的调温原理就和白炽灯调光的原理是 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天猫旗舰店4.9包邮买的路过

哈哈,咱们是一个地方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