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小型台钻怎么样 钻五个厚角铁能胜任吗

楼主(2022-04-27):
这个小型台钻怎么样 钻五个厚角铁能胜任吗

网友:
那都不是事

网友:
20来公斤,怕不是西湖的产品。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如果觉得轻了,想办法固定到台面上

网友:
如果你拿筷子或手指当钻头那就不合适

网友:
铁一般都没问题。钻头买好点的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是最轻型的西湖台钻,我买了个二手的,其实还不错,唯一的问题是操作台没有升降导轨。钻角铁肯定没问题,主要是看行程够不够长。

网友:
看钻头了啊
钻头不坏,散热正常,钻台肯定没问题啊

网友:
关键是钻多大的孔和用什么钻头?

网友:
5个厚铁没问题,手持都不费多大劲。

网友:
看钻头和电机功率,决定了能钻什么材料。

网友:
体重不到100公斤的。不能叫台钻

网友:
380V的足够力!最大装夹13的钻头,5级变速,钻铁非常轻松!

网友A:
主要看钻头大小和电机功率

网友B:
380V电的么?家用用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0V电的么?家用用不了吧?

由单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钻头大小和电机功率

150w的行不

网友:
没问题,这个孔小意思

网友:
立柱直径48毫米,净重21公斤,确定这是西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