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 u2413f 花屏显示器

楼主(2022-04-27):
dell u2413f 花屏显示器

花屏,上三分之二是好的,下三分之一是竖条花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这是什么高贵显示器?

网友:
除非遇到需要配件的, 否则屏坏了就没啥维修价值了, 何况还是这么老的型号

网友:
估计屏线或驱动电路多点

网友:
這個定價也太貴了吧

网友:
一个坏的,这么老的显示器定这个价,怎么想的?

网友A(2022-06-02):
我有6个显示器需要转让,19寸22寸的都有,dell 的AOC的。。

网友:
花屏的还要200?

网友:
花屏基本只能换屏,卖50还差不多

网友(2022-07-04):
引用 网友A:
我有6个显示器需要转让,19寸22寸的都有,dell 的AOC的。。

来,搞个过来

网友(2023-02-09):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