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比较小众的宁夏吴忠某厂家的专用控制器

楼主(2022-04-27):
       多年前,帮人修了一台“专业”的设备,然后,客户说这个厂家的这个设备价格15万左右,但一般1年以后多数控制器都会出问题,当时也没多想;疫情原因,收拾仓库,发现这个控制器的箱子,然后就单独把电路板拆了出来;

这是屏幕,用数控电源给它上了电,能显示厂家的信息和logo,厂家信息打码了;能正常点亮,但触摸废了;

夏普的,10.4"屏,个人喜欢夏普屏;

比较奇葩的是,之前拆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东西:

注意,居然有个(已经烧焦了的)加热片,加热片一端直接接到电源正,另一端串接了一个(型号为KSD9700的)60℃的温控开关接到电源的地;加热片紧贴着这个FPGA;
一般工业品芯片的工作温度上限是85℃,下限是-40℃,而这个控制器控制的主机是液压设备(有液压油),且,这个设备是仅限室内使用的,所以,这个加热片的作用,有些费解;
KSD9700的控温精度为±5℃,可这个加热片的烧焦程度,明显是有点高了—— 或者,是温控开关距离加热片有点远,实际温度超了,然后就糊了;

把FPGA清理了一下,看到了型号;

扩展了两个 接口

电源部分

接光栅尺的部分

一个友善之臂的 最小系统;

网友:
自动报废设计?

网友:
60度的话,也达不到自毁的目的啊

网友:
装了定时自毁系统,赶英超美的黑科技啊。

网友:
温度升高,导通,高电压,击穿?

网友:
通过加热让芯片虚焊达到定期更换么

网友:
可能是片子怕冷,给自己取暖的

网友A:
防止湿度大的地方水汽凝结的,海上设备常有这个配置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湿度大的地方水汽凝结的,海上设备常有这个配置要求。

嗯,但一般,比如PLC、变频器、HMI等,会喷涂三防胶;
况且,FPGA、ARM等在工作时,会有一定的温升;
这个设备,在海上是绝对用不到的,只有试验室用,且,是一定规模的厂家;另外,试验室的温度、湿度都是有要求的;

网友B:
是不是用加热片改的温度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加热片改的温度探头

应该不是:
Vcc直接到加热片,然后通过串接的温控开关,到GND;
测温怎么也得出根信号线给采集电路啊

网友C:
我只知道一般芯片都要散热,如果不能自然散热,还要强制散热,而这个,反其道而行之。我怀疑这设备是在外太空用的,因为那里经常零下百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一般芯片都要散热,如果不能自然散热,还要强制散热,而这个,反其道而行之。我怀疑这设备是在外太 ...

嗯,要是外太空的控制器,那真是赚大发了啊

网友D:
设备15万,撸主修一次开了什么价???

网友E:
这是做的简易恒温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15万,撸主修一次开了什么价???

主业不是维修,且,对维修别人的东西深恶痛绝,平常就是写点代码什么的,这个也是熟人介绍来 ……
因为控制器坏了,得先看机械,然后把液压管路、阀都拍照,然后画液压原理图,原先有几个传感器,又是压力,又是油压,还有光栅尺,然后自己写程序,改电路(兼容原先的传感器),调试……

当然,什么钱不钱的,来,你猜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业不是维修,且,对维修别人的东西深恶痛绝,平常就是写点代码什么的,这个也是熟人介绍来 ……
因为 ...

不猜,要是我的话没个万把两万绝对不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猜,要是我的话没个万把两万绝对不干...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以后这种活,真不想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做的简易恒温槽?

有可能是吧,就是火有点大,糊了……

网友:
小火慢炖,一年后炖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