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另类DIY,自制四开自动玻璃门,算不算自动门的天花板?

楼主(2022-04-27):
其实这个是创业失败后2019年在老家闲得无聊的玩具作品,大概是在3-6月完成的,今天发出来让大家看看一个工控界的闲人把一个简单的事情如何搞的复杂化。当然,复杂化也有其他的好处,至少几年过去了,现在还在用,最主要是因为我的门面比较窄,所以和一般的相比,可以选择4扇门对开,左边两扇开,右边两扇开,中间两扇对开等多种开门方式,并且自动开门的感应方式为微波红外双鉴控制,说人话的意思就是抗干扰强,准确判断人或者其他小狗之类的动物。不多说,直接上图(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视频: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6425-1-1.html

网友A:
这套门控系统工作量不小,LZ这是电子机械钳工跨界高手

网友B:
也算是大制作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C:
人机界面好复杂,PLC做人机界面很专业,8/32位单片机做这个界面会难的多吧.我之前做过双层菜单简洁界面用7和4.3寸触摸屏,用串口通讯,勉强使用.

网友D:
羡慕一下工控玩的很溜的大神,居然还是个全能型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套门控系统工作量不小,LZ这是电子机械钳工跨界高手

谢谢,工作量不大,就是费时间,反正无聊就慢慢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算是大制作了

谢谢,无聊的制作,没什么实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套门控系统工作量不小,LZ这是电子机械钳工跨界高手

高手愧不敢当,职业是电工,你懂的,就是传说中的万能工,门门都懂一点,样样都不行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算是大制作了

谢谢,工作量是有点大,前后花了好几个月

楼主:
谢谢,勉强解决温饱的能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机界面好复杂,PLC做人机界面很专业,8/32位单片机做这个界面会难的多吧.我之前做过双层菜单简洁界面用7和4 ...

行业应用的不同,这个就是PLC和单片机的区别,如果是单片机即便能勉强跑起来,也是半天没反应,还有PLC和单片机最大的区别就是PLC没有死机和重启的说法,很多工业设备如果死机或者重启损失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羡慕一下工控玩的很溜的大神,居然还是个全能型牛人

谢谢,全能真不算,不过机电工嘛,肯定是机械电气的工作都需要做的

网友E:
来我们厂里啊,我们厂里需要你这样的大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行业应用的不同,这个就是PLC和单片机的区别,如果是单片机即便能勉强跑起来,也是半天没反应,还有PLC和 ...

PLC也是基于单片机研发出来。一个几十块的单片机肯定斗不过一个几百块的PLC。如果你用单片机写一个这种界面当然跑起来慢。这个界面应该是屏幕的程序,然后PLC提供内存地址给屏幕读取数据对吧。

网友:
有一张图上的信息没打码啊

网友:
这个工程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我们厂里啊,我们厂里需要你这样的大婶

谢谢,成都下面的区县,还勉强可以糊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PLC也是基于单片机研发出来。一个几十块的单片机肯定斗不过一个几百块的PLC。如果你用单片机写一个这种界 ...

关于单片机和PLC的争论有很多,理由都是PLC也是由单片机组成的,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稳定工作,民用行业里面分家电级工控级和车规级,后面的可以替代前面的级别,但是前面不能替代后面的,至少不能随便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