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学电脑从娃娃抓起,LASER310学习机及周边设备

楼主(2022-04-27):
LASER310学习机八十年代的用于中小学低端电脑教学用机,据说当时销售了几万台,
所以现在保有量也不小,X鱼上时常也能看到,价格按成色几十、几百、上千都有,
内置了BASICA语言功能,可以编写应用程序,用来怀旧编程都是不错的选择。比较夸张的是
这个机器有很多系列产品,之前有Laser200系列,后续还有LASER350等一系列产品,每种系列产品外设规格
也有很大不同,有的也不能通用,尤其是RAM扩展卡,软驱控制卡等同时也有很多系列和型号,估计除了厂家没几个人
能分的很清楚。多种的外部扩展设备极大丰富了机器的功能,最常见的有磁带数据机(普通录音机也可用),打印机。
比较少见的有软驱(须有控制卡)、光笔、游戏手柄、RAM扩展卡。最为少见的是汉卡当时个人估计很少用,去年有幸找到1块。
光笔和游戏手柄我还没有收集到,曾经看到全新的由于当时的价格无法接受错过了,慢慢在找吧。

LASER310 常见国内两种外观主机

国外销售的机器标识为VZ300

LASER310主要配置

中央处理器: Zilog Z80A Z8400APS
图形芯片:摩托罗拉 68070
随机读写内存RAM:16KB到64KB
显存:2KB HN613128P
ROM:16KB
其他:一些定制IO芯片
外置存储器支持磁带和软盘,输出上支持TV用的RF信号和AV信号

以下是我收集的一LASER310 外部扩展设备

64K RAM内存扩展卡和软驱控制卡

打印接口卡

两种外观软驱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外设配置

当时常用的外存储设备 Laser DR10及演示磁带软件

这个是当时更为少见的LASER310汉卡,
要在改过高分辨率的机器上才能正常使用

清洁保养后插上测试了一下,正常运行

网友:
这可是当年不可轻易示人的宝贝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当年买了大概4,5百元

网友B:
这个是不是不能插小霸王的游戏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不能插小霸王的游戏卡?

肯定不行 完全不是一类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当年买了大概4,5百元

几几年的价格?感觉也不算特别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几年的价格?感觉也不算特别贵吧?

大概八八,八九年左右,那时在一家厂做临时工,一个月45元没休息。 就一台主机,外设太贵买不起,显示器用电视机,当时还是黑白的

网友:
BASIC语言,最早接触电脑就是这个

网友:
这已经是电脑了吧

网友:
当年从步步高学习机玩的,后来半价处理了。

网友:
香港组装的机器,内置basic模块

网友D:
当年有一台坏的,不会修,放了几年,搬家时丢了,现在觉得应该会修了,东西却没了。

网友:
这键盘是机械键盘吗?

网友E:
高级 我只玩过带软驱的小霸王和步步高,软盘是真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级 我只玩过带软驱的小霸王和步步高,软盘是真容易坏

5.25寸的低密软盘还是很耐用的,三十多年了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不能插小霸王的游戏卡?

不能,这个是Z80的CPU,而且没有PPU图像处理器。

网友:
第一次玩电脑就是这了,显示器是黑白电视机,

网友:
当年还有一种低一挡的学习机PC81。可以学习basic语言。我曾经拥有过,可惜坏了。

网友:
想起当年家里的第一套学习机,那时候小霸王很贵,然后有人山寨小霸王,功能一样强大,价格便宜许多。话说学习机真还是 有用的,我的电脑盲打就是那台学习机练习出来的,那时候自己琢磨用录音机记录自己编写的程序,经过反复研究,真还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有一台坏的,不会修,放了几年,搬家时丢了,现在觉得应该会修了,东西却没了。 ...

懂得珍惜或维修时,东西却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