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疫情在家玩转黑苹果(一)!

楼主(2022-04-27):
     漫漫疫情之路是从上个月28号开始的,刚刚开始的时候说是浦东浦西是鸳鸯火锅,一半一半的封,那个时候想的真是天真,以为是51长假提前放了。结果长假一开始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假了,今天已经马上要整整一个月了!我是多么的无聊和无助,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吃饭和睡觉,看电视!出了下楼做个核酸意外,其他都是自己自由的时间,好不爽快!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这样的日子,还不知道那天是个尽头!
     于是电脑就成了我折磨的对象,首先是了解自己电脑的配置,我使用驱动精灵,完全了解了电脑的配置!

经过查询电脑的主板和显卡等等都是可以完美的折腾黑苹果的,那就让我们动手吧!最好能**上网,哪里资料多一些!

下载适合自己机器配置的EFI是能不能成功安装黑苹果的关键一步!没有适合自己机器配置的EFI文件,除非动手能力强大到自己能玩转配置,自己制作EFI文件外!
好了,确认自己的机器是否合适,再看下一步的操作!

     安装黑苹果系统的第一步:要保存自己的数据,因为要进行分区,格式化等操作,所以完整的备份自己的数据是非常有必要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一块新的硬盘,来单独操作!以免的自己数据丢失而伤痕累累!

    安装黑苹果系统的第二步:规划自己的硬盘是单独安装黑苹果系统,还是黑苹果和WIN系统双系统,一般都是采用后者比较多的。毕竟有些问题还是WIN系统方便解决些,软件也非常的多。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安装黑苹果系统的第三步:  机器安装黑苹果,BIOS还需要进一步的设置,关闭打开一些相关的参数。具体可以看看我下载的视频教程!

按照下面的格式对硬盘进行分区。大小自己确定!使用我网盘中的DG软件,就可以了!因为要读取改写硬盘中的数据。

ESP的分区安装完以后数据很小的,不用担心300M太小的问题,当然你也可以扩大!

对硬盘分区以后,就是安装自己喜欢的WIN系统,在选择硬盘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自定义分区,其他和普通安装没有区别。

安装完成以后,安装DG软件,eth写盘软件!

相关使用的软件和视频!

网友:
除了喂应朵死其它的都不会。。。。

网友:
用惯了Windows,其他的都用不习惯了

网友:
折腾了半次黑苹果,想双硬盘双启动的,但是安装过程中发现它在我的BIOS里添加了一条启动记录,无论如何也删不掉,最后重新刷了BIOS才解决,后来就没有再折腾

网友:
黑苹果不是一般的折磨人,特别是要求完美驱动的话

楼主:
确实是的,我为了安装一个有有线的网卡驱动,就折腾了一天的时间,主要是有版本的区别,还有安装的方法,毕竟自己不是很熟悉的!

网友:
支持一下,完美黑苹果真的性价比超高

楼主:
是的,性价比确实很高,疫情在家也算是一种学习吗?

网友:
机器看着还是比较新的,羡慕中

楼主:
我是在台式机器上安装的,4K的笨球显示器,效果还是真不错的!

网友(2022-10-14):
NUC8 不合适吗

网友(2024-12-20):
家里装了3台黑苹果与WIN10双系统,用来刷刷视频网页挺好的,比win丝滑很多,界面也漂亮很多

网友(2025-02-14):
折腾尝鲜一下还是可以的,真要长期用还是买苹果机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