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工控板功能的电路设计存在瑕疵,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2-04-27):
萌新学习单片机不久,设计了一个小工控板功能的电路,输出部分如下图,IO口高电平时,输出端就有24V电压输出。

最终测试,功能上倒是能够满足要求,但是在没有输出信号时,如果24V输出端不接继电器,悬空状态时,LED指示灯依旧有微光,这就让人看的很不爽了。
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三级管1脚加个上拉

网友:
三级管基极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A:
前面说的没用,三极管的漏电流还是过大了。
整改:
1-把三极管换成PMOS,例如CJ3401
2-PMOS栅极加6.2K上拉
3-R43从1K改为10K

网友:
最佳方案:重新设计。其次飞线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的没用,三极管的漏电流还是过大了。
整改:
1-把三极管换成PMOS,例如CJ3401

非常感谢大佬的指点!!按照你说的修改了参数,仿真如下:

关闭后电流为零了。完美!
因为学习不久,很多地方一知半解,想再问下,上拉电阻和限流电阻时根据什么参数计算的?
麻烦您了

网友B:
楼主怎么不用unl2003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不用unl2003驱动

萌新,不会用

网友:
UNL2003 比这电路,应该还要简单些

网友C:
虽然学习单片机重在学习编程,但涉及硬件时还是要有一定的模电基础至少三极管这些外围元件要经常用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虽然学习单片机重在学习编程,但涉及硬件时还是要有一定的模电基础至少三极管这些外围元件要经常用到的。 ...

用UNL2003简单多了,省了三极管,各类电阻,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也不需要。
而且一片UNL2003顶7路。
强烈推荐。

网友D:
强烈推荐UNL2003,一片就可以驱动7个继电器。 我也是只用这个,从来不用三极管。
上网搜一下UNL2003怎么驱动继电器就行,比三极管还简单。
红框里的部分,就能做到4路IO驱动4个继电器。特别对于我这种需要手工焊接的,那是省了天大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UNL2003简单多了,省了三极管,各类电阻,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也不需要。
而且一片UNL2003顶7路。
强烈 ...

多谢经验分享,UNL2003也有用过、确实方便,但如果输出驱动电机我还是喜欢用继电器,再弄的时候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烈推荐UNL2003,一片就可以驱动7个继电器。 我也是只用这个,从来不用三极管。
上网搜一下UNL2003怎么驱 ...

其实在最开始的考虑过UNL2003,但是因为设计的目的没法达到所以放弃了(也可能时我能力不足,不会用)。
最初的设计目是做一个类似于PLC的简单工控板,现场配电柜中PLC端子向外输出24V+电压,对应继电器吸合,所有继电器线圈另一引脚都接开关电源V-。
如果采用UNL2003,配电柜继电器部分的线路就要做改动,这是最关键的一点。还有用光耦起到电气隔离、滤除杂波的作用,我不确定UNL2003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在最开始的考虑过UNL2003,但是因为设计的目的没法达到所以放弃了(也可能时我能力不足,不会用)。
...

UNL2003只是替换了三极管部分,需要光耦的话,正常加啊。

不过确实UNL2003控制的是负极通断,正极常通,不符合你的需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强烈推荐UNL2003,一片就可以驱动7个继电器。 我也是只用这个,从来不用三极管。
上网搜一下UNL2003怎么驱 ...

我用二ULN2803  和2003应该是一样的  有个疑问 控制电平是CMOS电平  5V以内的情况下 2803的输入电压可以是12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二ULN2803  和2003应该是一样的  有个疑问 控制电平是CMOS电平  5V以内的情况下 2803的输入电压可以 ...

看资料可以。我没用过。
UNL2003其实就两个状态,一个是高阻态,另一个是和地导通。
5v和12v供地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佬的指点!!按照你说的修改了参数,仿真如下:

R5不是接光耦集电极,而是要接到Q2栅极。
否则使用时栅极接近-24V,基本会烧掉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不是接光耦集电极,而是要接到Q2栅极。
否则使用时栅极接近-24V,基本会烧掉MOS ...

哦,明白了,麻烦问下上拉电阻R5和限流电阻R2的阻值是根据什么计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麻烦问下上拉电阻R5和限流电阻R2的阻值是根据什么计算的?

栅极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