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海尔洗衣机脱水声音大

楼主(2022-04-27):
用了十多年的海尔神童王洗衣机出现脱水时声音过大的故障,脱水时关住卫生间的门也很响,晚上不敢洗衣服了。从网上看了修理视频,都说是离合器的原因,需要把离合器整体更换。试了试,洗衣机波轮的螺丝拧不动,拆离合器需要先把内桶取下来。
主要求助问题有两个:
1.离合器必须更换吗?能不能加油解决声音大的问题?怎样加?
2.怎样拧下波轮和内桶螺丝?

网友A:
波轮螺丝拧不动可以试试敲击法,震松后就好拧了。另外,可能还需要拉码,不然没法分离内桶和离合器。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1)空桶甩干,如果这样响声也很大,就是离合器磨损,导致咬合不稳,所以响声很大;2)如果空桶的响声不大,甩干衣物是声音大,说明离合器可能有问题、或者皮带松动的问题;3)检查一下皮带,如果皮带松动,甩干衣物时,也会造成响声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1)空桶甩干,如果这样响声也很大,就是离合器磨损,导致咬合不稳,所以响声很大;2)如果空 ...

第二不应该是减震器的问题吗?

网友:
上个月帮朋友换过离合器,脱水不转,原因响声很大已久,能洗就洗后面轴承漏水,离合器底下一片锈,更换整个离合器比较妥当。那款小神童应该和你这款一样,松开波轮大螺丝底下是四个小螺丝,比传说中的双动力款好卸的时候多,有电动工具会事半功倍,因为要拆卸的螺丝实在太多,先确定型号买来再拆开换就不怕猜测螺丝在哪上或者剩螺丝问题

网友D:
要换总成,若有专用工具也可换轴承

网友E:
大概率离合器轴承磨损,维修代价比较大,还是换离合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二不应该是减震器的问题吗?

如果是避震器的问题,无论是空桶、还是重桶捅旋转时都会发出很大的响声,而且无法稳定的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轮螺丝拧不动可以试试敲击法,震松后就好拧了。另外,可能还需要拉码,不然没法分离内桶和离合器。 ...

谢谢!中午点了几滴wd40,现在还拧不动,我再敲敲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1)空桶甩干,如果这样响声也很大,就是离合器磨损,导致咬合不稳,所以响声很大;2)如果空 ...

谢谢!空桶甩干也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率离合器轴承磨损,维修代价比较大,还是换离合器吧

谢谢!准备换离合,就是取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换总成,若有专用工具也可换轴承

谢谢!准备换离合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避震器的问题,无论是空桶、还是重桶捅旋转时都会发出很大的响声,而且无法稳定的旋转。 ...

检查了避震,应该不是它的问题。只有甩干时声音大,洗衣正常。

网友F:
引用 楼主:
检查了避震,应该不是它的问题。只有甩干时声音大,洗衣正常。

皮带、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皮带、皮带

谢谢!我试试紧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空桶甩干也响。

这样的话,换新皮带即可;如果还不解决问题,只能检查离合器了。

网友G:
离合器挂了,换了就好。皮带坏一般是拉长,甩干转不起来甩不出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换新皮带即可;如果还不解决问题,只能检查离合器了。

紧了,还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离合器挂了,换了就好。皮带坏一般是拉长,甩干转不起来甩不出水

应该是离合器的问题,我就是拧不下波轮的螺丝。

网友:
桶上的平衡圈里面是不是没水了没水了加水进去,那个是保持动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