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电陶炉的接口定义及电磁模块的替换方案

楼主(2022-04-27):
各位高手,小弟不才,家里的电陶炉坏了,想找个维修及替代方案,需要先了解接口定义和用电磁模块替代的可能性,不知有没有哪位高手见过,麻烦指导一下:

首先说说症状,双灶的炉,一电陶一电磁,电磁部分目前工作正常,但电陶部分最近抽风,可以正常开机及加热,但加热不了两分钟,面板也不红就跳了,有蜂鸣声,控制板上显示hot,散热风扇一直转,估计是热电偶坏了误判为过热,请看下图:

配套的控制板如下:

是个中山的小厂家,找过厂家了有电磁模块,但接口和结构都不一样,不能直接替换,控制板上印有ZSCC-4091,不知道是中山哪个公司的方案不肯说,接口采用8pin的防水插,触摸面板控制。

电陶炉功率3600W,发热又慢,实在不想用电陶炉了,想找个电磁炉模块来替换,不知道有没有现存或改动比较小的电磁炉替换方案,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小弟先拜谢了!

网友:
直接买个电磁炉得了,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A:
电陶炉,还是挺好的,不挑锅,煲汤啊

电磁炉才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陶炉,还是挺好的,不挑锅,煲汤啊

电磁炉才不好用

电陶炉感觉就一电炉,效率太低。

网友:
改电磁炉?不如换个。。。

网友:
电陶炉=电炉= 光波炉  只是和电炉比较多了可控硅控制电路    不加热就检查可控硅 温度传感器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陶炉感觉就一电炉,效率太低。

存在就一定有理由,电磁炉锅底必须有铁或者含铁底,否则不能用,陶瓷加热炉,就是电炉丝,什么锅都可以用,家里的铝合金压力锅,电饭煲铝内胆都可以用,无明火,但容易烫伤,这是要注意的。

网友:
那个白线就是传感器吧,功率管有没有传感器呢?都检查一下。

网友:
把电陶炉两端加个开关直接连市电就行了

网友:
直接买个电磁炉吧。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普通可控硅调压电路取代原来的控制板,用电位器调节温度。可控硅从原控制板拆下使用,再花几块钱买几个阻容元件、触发二极管、电位器,搞定。

网友:
这个百分之八十就是温度探头的问题,找个换了应该就可以了,而且万用表很好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