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威克士12V电池WORX WA3506

楼主(2022-04-27):
威克士12v锂电池拆了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一个便宜买的电池这个型号的,不知道真假,反正能用,只有官方电池的一半价格不到。标签跟你的一样绿色的,随机配的和后来买的1.5ah电池都是桔色的标。

网友A:
这个电池好像电路板没有保护电路,没看到什么原件

网友:
这电钻好用,

网友:
怎么没有电子元件,是在另一面还是不带保护功能?

网友:
我买的早那时还是三星的电芯好像,你这个是天鹏的,现在的电动工具变便宜了但是都是国产电芯了

网友:
天鹏10C,worx的保护电路都在机器和充电器上,电池不做。

网友:
电池还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好像电路板没有保护电路,没看到什么原件

等楼主把电钻也拆掉就知道了,电池看样子是没有保护的

网友:
做工很牛逼的,我也拆了换上了索尼c6的电芯,原装电池是镀镍铜带做的焊接做工很细,我拿水口钳吧铜带一点一点咬下来回头还用他焊接索尼c6,焊锡我换成了德国蒙多福金银焊锡进一步减小电阻。

网友:
128和130通用,

网友:
大有还可以的

网友(2022-12-31):
大牌子还是靠谱

网友(2025-04-15):
这款电芯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