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罗技MX Master 一代,电磁滚轮损坏/滚轮无刻度感,中轴断裂

楼主(2022-04-27):
80元包邮闲鱼买的,卖家说功能都好的,成色看起来还不错,想买回来体验下。
收到货后,发现滚轮滚起来歪歪扭扭,无极滚轮也没法切换,找卖家退了10块,至于卖家知坏卖坏就不清楚了,反正被坑了。
撕开左右两个大脚贴,拧下4颗螺丝,再拧下上面两个螺丝,就可以掀开上盖了。

来个特写

拧下电池支撑架,取下电池

拆下滚轮

问题就出现在滚轮上了,由于被摔过,滚轮的中轴断了,小心拆下后用401速干胶粘好,静止一个小时后装回。
电磁切换那里也摔错位了,用镊子强行校正后正常了。
反向装回,试机OK,不过滚轮在无极模式下阻力比正常大,不能当指尖陀螺了。
小翻车,还好没全翻,闲鱼交易一定要问好。

网友A:
是哪个没有良心的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个没有良心的卖家?

不确定是不是故意的,就不曝光了。

网友B:
咸鱼上说好坏未知的一般都是坏的。

网友C:
从大革命系列就特别习惯罗技的没有档的滚轮
后来搞了个MX3
再后来发现M705也能无极滚轮
美滋滋

网友D:
这个怎么充电的?咋没看到充电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充电的?咋没看到充电口呢?

在鼠标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上说好坏未知的一般都是坏的。

确实,好的肯定卖高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大革命系列就特别习惯罗技的没有档的滚轮
后来搞了个MX3
再后来发现M705也能无极滚轮

多了一种选择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滚轮对比光栅有啥优势

至少寿命提升巨大

网友F:
咸鱼入一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咸鱼入一个好了。

这个滚轮单买也得60多,不合算

网友G:
能修好就不算翻车,围观一下高级鼠标,长长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修好就不算翻车,围观一下高级鼠标,长长知识

还好还能用,这鼠标配件太贵了

网友H:
高档鼠标啊,还是带电机的?

网友:
高端货啊,看着还是比较赏心悦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档鼠标啊,还是带电机的?

其实就是一个转半圈的电机,靠一个半圆形塑料将刻度感的机构推开拉回限位,原理比较简单。

网友I:
见到识一下高档鼠标,这价格也不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见到识一下高档鼠标,这价格也不低吧

原价大概500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