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丽声LS25R电吉它音箱拆机维修

楼主(2022-04-27):
年前从深水鱼上50收了一个坏的丽声LS25R电吉它音箱,卖家说坏的,开机翁翁响,音箱非常重,他可能担心到手刀,说得非常详细,最终商量好,运费我出40,不管发什么快递,能到就行,音箱就如图片一样就可,不论好坏,翻车我也认了。结果卖家直接给顺风了。

背面

8欧25W的8寸喇叭

这个是音箱底部的,两组线进去,没有电源,应该是一个无源滤波器之类的,一组音频进,一组音频出。

拆开顶部四个螺丝,箱头组件就可以取出来。JRC4580的运放5个,LM3886功放,正负30V电源,做工非常工整。

PCB背面也非常整洁工整,电位器有点杂音,直接拆下来用WD40清洗再重新装回。

拆机测试发现功放坏,刚好手上有,直接换上测试,AUX正常输出声音,插入电吉它后有时正常,有时电流声音非常大,反复排查发现MIC插口的铜皮断开了,接触不良时电流声就大。

重新装回,测试正常,这个音箱做工不错,声音也不错,带失真通道,带混响,估计当年也不便宜。

这把号称烧火棍的高仿7V,标韩产,也是深水鱼300收的,上家可能不太会玩,琴桥都没有调好,换了一套新弦,重新调整了一下,用起来还行,看起来也不错,至少像7V。
测试音箱时发现有低噪电流声,但是手按在弦上时又没有,百度也没什么结果,大概是好多人都有,但也没解决方案,只提到要护弦,减少电流声。我以为音箱没修好,反复测试,搬出另一个电箱琴测试又正常,无奈之下,拆了电吉它,发现里面用的连接线是单蕊线,全换成屏蔽线后重新装回,再测试电流声不见了,国产低端的一般在线和接地方面都没处理好,这也是噪声不可避免的原因。

网友A:
你这手是弹琴的还是维修的

网友B:
吉他换线性电源试试看

网友C:
玩音乐艺术的技术达人,羡慕一下

网友:
被音乐耽误的维修大师

网友:
看那一桌子线路板。

被拆机耽误了艺术生涯!

网友:
我也是发个音响,普通快递不收,知道都是一路摔过去的,最后还是发的顺丰。这音箱好的得个千把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手是弹琴的还是维修的

弹琴和维修都是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吉他换线性电源试试看

首先,这个电吉它是无源的,然后音箱是工频变压器的,电吉它线是自己做的优质线,其次是这个电流声是接地和屏蔽不良的闭环输入端感应进来的。什么都没有变,只把电吉它档位开关到电位器,到输出接口的线换成屏蔽线了,效果就是这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音乐艺术的技术达人,羡慕一下

每个人心中都有音乐的梦想,因为疫情的原因,闲得蛋痛,它就复燃了,自娱自乐,可能比卡拉OK带劲些吧

网友:
被维修耽误的音乐大师

网友D:
被维修耽误的音乐大师2。同款杂乱的桌面

网友:
楼主多才多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维修耽误的音乐大师2。同款杂乱的桌面

呵呵 ,做维修的怕是没几个不乱的哟,今天捡好,明天又乱,懒得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