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初代充电宝10400充电发热

楼主(2022-04-27):
大概是2014年买的,还不到10年,输出容量上次测了下,4500多的样子吧。现在充电的时候铝合金的外壳温热,
应该是电池内阻过大了。

可惜是microUSB口,若是typec的话,就换几个好的18650上去。

网友A:
松下电池版的米万 目前没这个问题

网友:
输出容量稍低了点,充电温热也正常

网友:
如果喜欢折腾就换一个type充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电池版的米万 目前没这个问题

我这个电池好像是LG 的。

网友:
不支持快充的,别折腾了

网友:
LG的都有这个问题,电池的事。热的都有点烫手了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lg电池,充电宝拆开后测量电池有一节内阻大,lg还是差点

网友:
换一个c口就行

网友:
电池内阻大了,我的也是,冲一半就使劲发热

网友:
锂电池负极失效,充到3点6伏以上发烫。拆分电池,挑出好的给手电用。网购质量好点价格实惠国产锂电池换上。

网友:
小米这款充电宝挺经典的,内部电芯都是大厂的。

网友:
有个和楼主外观一样的假小米,电池早就不行了。

网友B:
与楼主同样也是小米这款快8年了充到第三灯就发热了现给台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楼主同样也是小米这款快8年了充到第三灯就发热了现给台灯用,

这个给台灯用,不方便吧,带激活按钮的,台灯关掉后,要再开灯的话,得先按充电宝,再打开台灯开关。

网友:
LG电池内阻大

网友:
我也有 几个这款,充电电流很小是什么回事各位也是lg电芯

网友:
充电温热 只是相对的

网友:
手里好几个同款,LG、大红袍的电芯都有,LG的电芯容易其中一颗出问题。大红袍的确实好用

网友:
看标签是15年1月的。我也有个银色的同款,用的次数不多,也是LG垃圾电池。改天也上负载测测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