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小白第三次维修固态之马牌[7块nv1120干它]【慢直播中】【一个帖子喂饱你】

楼主(2022-04-27):
之前的帖子,以及工具补链接!
小白第一次给假金士顿固态开卡成功SM2246XT|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83390
小白第二次维修固态之群联PS3110-s10C-12大量工具首次放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1137

见面礼!第二次的链接在此再次分享,时间过去这么多年,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借鉴意义了链接刮刮乐:pan.baidu.com/s /14em_cd-X835E-zsW0AHkYQ
提取码:7777

又一次接触固态,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我还在原地方狗眼残喘!朋友们还好吗?谁有这个马牌nv1120  坏固态,联系我回收,需要收几个来验证我的方法!很乐意有人赞助!(xy:怅然若梦2002)
前几天,一台电脑,里面的固态,型号为Netac N500s120g,一开始能识别,不能分区!
谁跟我一样,看了一个教程就开干!
翻来覆去,刷固件,需要特定转接板吗?NO!不需要!
一开始刷成功了,但是smartbad!开机卡在bios,开机以后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又作死下载那个matri MPTool 2019.0.7.25 ,由于没看教程,也不懂rdt,擦除全部,总之乱刷,也可以说没有特别仔细的教程
1.刷完只能识别16M还是2M
2.然后直接不识别了
3.为什么坏固态最近那么便宜?120g 30左右,是我太久没关注了吗?
4.某鱼上买了几个,有的还没发货,可能是疫情原因,ps 也有鱼友专门发了顺丰,感谢5.更新应该很慢,得等快递到货

奇怪不能上传附件和图片,我的那个是没有短接点,前后各一排金手指的那个

如果你的盘,能识别,基本无需任何的短接操作!无法格式化,无法分区
不识别,彻底不识别
2022.04.28 12:29    已经救活2个了,正在等待其他快递到货
开卡软件报错er01  er05 读取慢,卡盘如果动了设置会进入16M模式,从不能分区变成只有16mb
勾选rdt以后再插入会彻底不识别

目前经测试是不需要专门的开卡治具,转接卡慢慢更新中,目前我测试的有,使用的是win xp系统
gl830 mn3bc04g14,
芯片精灵识别为

 主控厂商: GenesysLogic(创惟)
 主控型号: GL830
 参考产品: USB to SATA

inic16081,
芯片精灵识别为
 主控厂商: initio(英尼硕) 主控型号: INIC-1606L
i3 4代 8g  win10 21h1  测试速度
以上两块已修好,正好快递到了5片

20220429新到5片正在开卡修复……ing

1.  11:30.开好一片:故障现象,开卡软件识别,电脑不识别,不用短接,直接16M,h27qfg8gem5r,120g,5r 6r居然都支持,
版号:5130-s1825-2bga-vb

2.版号psa1-xv151 v2.02 pcp0035d0271  20160224 ,120gQFG8PDM 01629,不识别须短接,err04,正在翻帖,感兴趣的欢迎留言,一起讨论

经过反复测试已经开好了,反复报错err4  有时err1,应该是坏块太多导致
ps:这块盘有r7 无r14  ,看社区有人回复过。应该属于正常现象,还以为被人动过主板。

5块当中有两块是这个主板,一块是好的,YNSGCRM-064G-N   nand是江波龙芯片,正在做系统测试

至此为止,以上只剩两片未修复,全程xp系统
————————————————————————————————————————————————————————————

3.版号sasn1B0B03  v1.0 pcp0035D0291 2016/07/19    ,主控 88nv1120  带8脚flash,有两块盘,120和240,都是无法格式化或者分区磁盘状态无法初始化。
品牌为ov-blitz120gbssd   88nv1120  镁光NW838 颗粒

背面八脚芯片要换成w25q40ew再用编程器刷入固件包里的spi后才能开卡(论坛回复中提取@冰行

慢速直播中ing,讨论人气没有,谁有这个盘联系我,
等这几个整完了,预计会整ps3111,本人非专业搞硬盘的,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赞助硬盘或者有偿收购,我一般是手里有什么盘就研究什么盘!

补充内容 (2022-4-29 20:37):
帖子不能编辑了,需要  Marvell 88NV1120-B0KB.zip工具才能后续的连个盘的开卡,怎么会写着写着就不能编辑了呢? 哪位大神有这个工具跪求一份935224127@qq.com

补充内容 (2022-4-30 09:08):
软件已找到Marvell Micron B0KB ,目前报错 get bad block num fail或者download 不然呢fail
勾选format  报错format para error !
猜测是不会跑rdt的问题,需要刷写25q40 吗?

补充内容 (2022-4-30 10:02):
短接rdt pass了,不知道对不对,没有步骤只能挨个试,算是有了反映了

补充内容 (2022-4-30 11:24):
可以搞,出现spi unknown,曙光出现了,哈哈哈

补充内容 (2022-4-30 14:54):
6qb22 nw838这个,不能分区,不能格式化,用其他工nv1120具修好了,另外一个60b22 nw838 更换usb转接卡后可以开但到最后会报一个spi unknown

补充内容 (2022-4-30 15:00):
错误:flash 25l40 刷了之后会自动进入16M模式,
get rdtresult fail,
选错固件会报ce or ch not matching,
rebot time out fail,
triggle burn fail,
勾选 spi disable  rdt 可以pas...

楼主:
占个楼,朋友们还好吗

网友A:
1120公开的固件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20公开的固件太少了

我是不是要及时止损,终止回收

网友B:
以前开好了两个,两个都是用几天就不识别了,就没折腾了,把颗粒拆了上2256K稳如老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开好了两个,两个都是用几天就不识别了,就没折腾了,把颗粒拆了上2256K稳如老狗 ...

是吗?我还没长时间测试

网友C:
我有个威刚的迈威主控的128g,写入100出头,读取300出头
能用,但是实在太凑合
说不能用吧,老电脑装上也跑得飞快
说鸡肋吧,看看老电脑160g,读写50的硬盘,宝宝心里苦,宝宝不说
还翻出另一个同款硬盘,结果是螃蟹芯片的,主控不一样,但是芯片一样的,前些天还想能不能俩合并一个256的硬盘,这样升级一下,岂不是闲置利用
结果自己不会折腾,而且这俩都不好开卡的样子
搬板还要折腾,不如直接买256的省心,老的只能淘汰给老电脑

网友:
我手头有三块1120,两块1120+HY16,一块TS1256G944(自封片不知道什么颗粒),开卡不是err1就是err4,没有一个开成功的,请教1120正确开卡方式

网友D:
而且1120上的片子大都是2Dtlc,颗粒性能拉跨,主控也拉跨,再加上开不成,慢慢就不想折腾了,听说有八脚芯片的和没八脚芯片的还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威刚的迈威主控的128g,写入100出头,读取300出头
能用,但是实在太凑合
说不能用吧,老电脑装上也跑 ...

这个开完了读500写120,win10下  读547写337

网友E:
牛逼,我还有几个雷克沙移动固态硬盘拆了颗粒的1120在那吃灰,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颗粒贴这玩,原盘颗粒拆了给别人做了高品质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逼,我还有几个雷克沙移动固态硬盘拆了颗粒的1120在那吃灰,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颗粒贴这玩,原盘颗粒拆了给 ...

现在卡在镁光颗粒了

网友:
搬板还要折腾,不如直接买256的省心,老的只能淘汰给老电脑

网友:
连更好几年。。。

网友F:
你们要知道,目前1120出货最多的是JBL,但你们这些工具都不是JBL的MPTOOL,JBL的1120固件是JBL自研,MPTOOL也是JBL做的。也不知道谁,哪个工厂把这个不知道是谁的残缺工具流出来了,想开卡纯属碰个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要知道,目前1120出货最多的是JBL,但你们这些工具都不是JBL的MPTOOL,JBL的1120固件是JBL自研,MPTOOL ...

除了镁光的rdt一直rdt  result  fail其他都弄好了,确实不好玩,一点资料没有,rdt  80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而且1120上的片子大都是2Dtlc,颗粒性能拉跨,主控也拉跨,再加上开不成,慢慢就不想折腾了,听说有八脚芯 ...

一般需要开3次,清空,rdt,再开

楼主:
难倒是不难,没工具没搞头,没法玩,应该还有一片在路上,整完了就不玩儿这个了,镁光芯片的如果不能格式化有工具可以直接修复不要用开卡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要知道,目前1120出货最多的是JBL,但你们这些工具都不是JBL的MPTOOL,JBL的1120固件是JBL自研,MPTOOL ...

JBL是哪个牌子,中文

楼主:
后来请人开也没开出来,有时间了再研究,可能是其中一个存储芯片坏了一个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