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手电筒,顺便请讲如何维修开关?

楼主(2022-04-27):
来的时候,还可以亮,就是开关不管用,所以拆出来看看。能目测到线路板上很是潮湿,不知道是水还是油?

网友A:
直接换一个吧,普通的轻触开关,要是开关接触不好,临时修一下,就把开关顶4个黑点用刀片切掉,就能打开开关,打磨一下弹片和触点,最后再用一点胶粘好就行;如果是开关手感不好,弹性不足就直接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一个吧,普通的轻触开关,要是开关接触不好,临时修一下,就把开关顶4个黑点用刀片切掉,就能打开开 ...

谢谢您的回复,我看看也能不能找到这个开关。

网友B:
实心仓,这电筒还可以,换一个5瓦灯珠更亮

网友C:
这种轻触开关接触不良,一般内部受潮生锈氧化,维修意义不大,建议直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心仓,这电筒还可以,换一个5瓦灯珠更亮

大神您好!谢谢建议,计划更换,5瓦灯珠,不知道在哪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轻触开关接触不良,一般内部受潮生锈氧化,维修意义不大,建议直接更换。 ...

谢谢回复,这个轻触开关 ,不好找,我正在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您好!谢谢建议,计划更换,5瓦灯珠,不知道在哪可以买到?

淘宝搜XPG灯珠,很多,好像都有运费,新光一家去看看,直接带板好些

网友:
手电筒现在的不太好拆,技术进步了,正品的,做工大多比较精密

网友:
搞个简易开关就行,,家里有电烙铁,,开关外置,,几毛钱一个开关,。

网友:
不贵,还是换了直接。

网友:
换开关吧,几毛钱一只。这开关密封很差,里面的圆金属片和触点很容易氧化,与其费劲巴力的拆开清理还不如直接上烙铁换一只。

网友:
普通开关,某宝上有。

网友:
这种开关确实难搞,

网友:
这电筒挺好的即然都拆开了就换个新的免得再出麻烦

网友:
这种开关没必要修,即便修好也只能临时使用,换掉。

网友:
喷点wd40连续摁按键到油渗透进去,应该不用换。当然这种按键太容易买了,换掉也无妨。

网友:
有点像奥斯卡那个

网友:
海洋王这种劝你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