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 vivo x80忘记开机屏幕锁了怎么解锁vivoX80PRO刷机解除锁定的方法官方资料固件

楼主(2022-04-27):
vivo X80 PRO,vivo X80怎么解锁修改忘记的开机锁密码无法激活手机帐户了看了一些刷机解锁视频图和文章没成功解开清除锁定升级更新降版本固件系统资料原方包刷机教程太卡怎么降级到原来版本退回之前版本vivoX80 PRO,vivo X80官方资料包线刷包软件平台下载原厂固件ROM升级降级系统资料平台驱动怎么下载使用强制刷机解锁降回之前版本直接清除刷机恢复出厂双清后还是有锁定解不开的vivoX80 5G手机/VIVO x80pro忘记了屏幕锁屏密码怎么办.忘掉后记不起来了怎么解锁自己如何用卡刷和线刷方法教程去刷机解锁手机的帐户密码及数字指纹面部人脸锁屏密码问题.或者是自己升级降级及ROOT造成的不开机定屏.反复重启或者定在recovery界面修复不进系统以及有屏幕锁开机锁已锁定全忘掉解不开的可以按这方法来vivoX80/VIVO x80pro 5G手机修复系统刷机卡刷和线刷升级降级解锁更新方法教程教你解锁学会刷机一键解开屏幕锁和卡刷机及线刷机解锁救机升级降级卡线刷官方系统的实用有效的二种不同方法教程

第一步:遇到vivo手机屏幕锁不记得了有开机锁图案指纹面部识别锁的可以先简单的用官方升级降级包来把手机刷机解锁的方法来弄把手机这些锁定解决即可(如果卡刷不了的.可以直接用第二步线刷强制解除解掉即可)
1、首先进入vivo官网下载固件包: www.vivo.com.cn/upgrade/index 选择对应机型,然后点击“资源下载”后在固件升级下面下载对应的固件升级包(全量包):

下载完成后将升级包放到手机U盘或者SD卡根目录(意思为不要放进任何文件夹)。注:recovery模式下屏幕不可以操作,音量上下键可移动光标,电源键确定选项。
2、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电源键和音量上键,直到出现vivo的字样再松开,手机自动进入recovery模式(部分机型手机需按音量键手动选择进入recovery模式)。

3、选择“安装升级软件”,界面会跳转,出现选择从内置存储还是外置SD卡升级,比如:下载的安装包放在手机U盘根目录,选择手机存储即可。

4、然后会跳转到选择升级包的界面,选择事先下载好的升级包升级界面有进度条,进度条读完后升级完成。进度条读完后会提示安装成功。点击确定即可跳转到recovery界面,最后重启手机即可。

第二步:有vivo手机的屏幕锁密码忘记账户密码需要激活手机不了的卡刷和一些恢复出厂双清和普通卡线刷都不行的话用这个直接线刷强制清除解锁的平台弄.原厂软件ROM系统线刷固件资料平台驱动方法
1、先把这个原厂软件ROM系统线刷固件资料平台和解锁专用平台包下好先包的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GIYCbUL9uX8Hxu8zWGL3A?pwd=t1ja 提取码: t1ja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直接高速下的链接:  https://yun.panbadu.com/list.php/x80  可以直接点进去下或者复制好这段然后在你电脑栏上打开.或者在你电脑的浏览器的空白栏上粘贴上去按电脑回车键确定然后输提取码打开后点ZIP文件下载到电脑上.然后解压它.里面有全部要用到的全部软件和平台.然后先安装一下包里面的VIVO手机助手及驱动文件

2、手机关机后按音量减少键插入电脑上进FASTBOOT或者进不了的有些新款直接按紧音量增大键不松连电脑进FASTBOOT或者直接按音量增大和电源键进FASTBOOT连电脑.一些进不了模式的也可以直接按紧两个音量键直接连电脑识别手机即可.然后按照包里面的线刷资料固件平台官方系统刷机包软件进行刷机平台进行刷机操作,如果只是想清除所有锁定开机锁屏幕锁的直接用包里面的一键清除平台强制解除提示成功的提示就完成了解锁清除锁屏和帐号密码就都直接清除了出厂设置壮态了

4、工具提示完成操作后.手机如果没有自动重启.就需要自己按音量增大键和电源键来启动手机显示VIVO后慢慢等启动.设置好开机语言这些手机就可以成功进到系统卓面了手机就回到无锁全新界面的壮态了自己可以正常使用就行了

网友:
第二种,手机进不去系统,怎么打开usb调试?

网友:
好奇怪的方法 入手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