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乐刷pos拆机屏12864定义求助

楼主(2022-04-27):
最近上论坛看了很多人的著作 都是用POS机拆机12864屏做电压电流表,我也想试试 自己拆了一个屏幕 找不到资料看样子应该和论坛里12pin的一样 请大家帮忙看是否一致原来网上买的tm7707+stc单片机+1602液晶屏 电流误差大 原板子布线不好 采样的地线和基准还有两个芯片地线全部大面积覆铜 ,论坛里有没有哪位知道7707精度怎么样 想自己diy下 有没有相关代码 先消化下代码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有个逻辑分析仪就好多了。。

网友:
7707那个坛子里就有,住下翻不到10页应该是就能找到,12864屏的话,你至少要先跑下线路,那几个脚连MCU,电源脚,GND,这些搞清楚了再说

网友:
11、12脚应该是背光,其他的你要接上pos机,分别量下电压,基本可以判断得出引脚。

网友:
感觉这个和U盾得液晶屏接口类似,根据电路板的接口测出屏幕的电源正负,找U盾液晶得接口顺序测一下。

网友A:
你能把屏的排线拍清楚点我就能直接告诉你引脚定义。
这种屏,基本上都是那一种引脚排序。
1.VLCM
2.
3.
4.GND
5.VCC 3.3V
6.SDA
7.SCLK
8.A0
9.RST
10.CS
后边俩就是背光了。那俩空的应该是可接可不接。接的话他俩接个0.1uF电容。VLCM对地接个电容。

网友:
在没拆焊屏之前,应该根据PCB的走线和引脚所接元器件,大致摸下线序,然后拆焊,接到自己的MCU平台,驱动试试,当然最好有POS的备用机
助攻一波-》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952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把屏的排线拍清楚点我就能直接告诉你引脚定义。
这种屏,基本上都是那一种引脚排序。
1.VLCM

多谢指导  定义正如你所说 我测量完给大家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