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录音机AC/DC电源输出板,帮我看下正负极输出接哪

楼主(2022-04-27):
这是一块录音机的AC/DC电源输出板,帮我看一下正负极输出是接哪里,红黑细线是从电池过来的,两个黄线是变压器过来的

网友A:
电容两端就是输出

网友B:
如果准备外接直流电源的话直接就接电池的正负两端,如果一般AC交流电源插头有一组开关,当电源线插入AC口的时候,顶起上面或者下面一组簧片,此时电池供电的直流部分自动断开,拔掉电源插头,簧片复位,直流电池供电正常。如果自己没有电子基础的话,建议找附近的家电维修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准备外接直流电源的话直接就接电池的正负两端,如果一般AC交流电源插头有一组开关,当电源线插入AC口的 ...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两端就是输出

ok,就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接在电容两个极上,昨天接上了电容发烫并且往外漏液,今天负极换了个位置接,好像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ok,就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接在电容两个极上,昨天接上了电容发烫并且往外漏液,今天负极换了个位置接,好 ...

电容漏液就废了,换个电容吧

网友:
你的意思是接这个电源出来做其他用?如果是就在电容上接,电容已经标好正负极,接上线就可以用,虽然电容耐压16V,但没有经过稳压电路,整流滤波后有可能高与12V,,注意需要用这个电源的耐压值,否则会有礼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下图

我把负极接在红圈位置,结果电容发烫漏液了

网友D:
看不懂楼主的意思,你是要甩开稳压电路,直接输出整流后滤波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楼主的意思,你是要甩开稳压电路,直接输出整流后滤波的电压? ...

不是,就是不知道输出正负极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