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手摇鼓风机改电动~顺便固定在窗户处抽焊接烟雾

楼主(2022-04-27):
焊接烟雾好大,自己弄了一套吸尘的,但是压力不大,用24v离心机,窗户钻了个眼引出去
后来家里吹风机不用了改上后风力不够,手上正好有手摇鼓风机,改成电动然后,凑了凑正好外接放窗外,这下风力十足,后期改一下家里吸气的,吸的范围有点小,把吹风机改上应该会大一些。
成本手摇鼓风机4元,5m管5元(有点细后期换粗的)电机4元,离心风机(旧的不用应该也可以)

楼主:
快结束了

网友A:
改装挺好减少烟雾焊接时确实呛人

网友B:
按这个玩法,是不是也能用到厨房?。。。都想到了这个问题,就不能认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这个玩法,是不是也能用到厨房?。。。都想到了这个问题,就不能认真点? ...

厨房大部分都是离心式,我这也是参考厨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挺好减少烟雾焊接时确实呛人

压力不是很满意,下次吧吸尘器改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压力不是很满意,下次吧吸尘器改上

不用压力的,管道不长看流量。
那种30W管道风机不错。就是管子要加粗,至少6CM,用厕所/热水器排气管或者PVC管子就行。。。

不买新的管道风机,可以整报废燃气热水器里面的风机。。。
吸尘器600W噪音太大了。。。

网友:
还以为是抽油烟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压力的,管道不长看流量。
那种30W管道风机不错。就是管子要加粗,至少6CM,用厕所/热水器排气管或者 ...

嗯嗯管道风机,看看多少钱

网友:
艾灸用是不是也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管道风机,看看多少钱

厕所排气扇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厕所排气扇也行

排气扇动力风压太低了吧

网友:
我觉得焊接烟雾这种事 就弄个风扇在附近吸走就行了  一个房间 又不是密闭 那点浓度不算什么 做一次diy才多点焊锡

网友:
一个是为了把烟排出去,另一个就是为了玩

网友(2022-05-29):
车载离心气泵绑一个三串电池组,风量绝对够

网友:
还可以用到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