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变形精钢小电钻,这是啥?求教

楼主(2022-04-27):
无意中看到的,在某宝,我正需要一个。还有视频呢。

网友:
电动螺丝刀,前面那个应该是可以转成直角的转换器

网友:
不就是个很普通的可拆卸直弯头两用电动螺丝刀吗?不装弯头就是普通电批,装上弯头可以90度角拧,没啥稀奇,看品牌还是龙韵,就是那个卖白菜价电动工具的

网友:
我原来也想买,据说质量不太好,就买了个软管,还便宜,反正是基本没啥用。需求大的话有专门的转角电批。

楼主:
在哪里有卖的???

楼主:
一直转换头就一百大几,麦太保有全套,才一千+++....

网友A:
管它是啥,拆了卖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它是啥,拆了卖铜

又是卖铜……

网友B:
我买过 吉得力 的,内部齿轮全金属,有推力轴承。micro-usb充电。淘宝159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 吉得力 的,内部齿轮全金属,有推力轴承。micro-usb充电。淘宝159买的。
...

这个不错,改下可以当角磨机用,不要太快,慢点好.当清洁刷用.嘿嘿.

网友C:
买过,垃圾,转换头内部阻力非常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改下可以当角磨机用,不要太快,慢点好.当清洁刷用.嘿嘿.

每分钟200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直转换头就一百大几,麦太保有全套,才一千+++....

闲鱼上5279的flex版才700左右,还带堆叠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闲鱼上5279的flex版才700左右,还带堆叠箱

大佬,我是说太贵了,这样的东西,就要那么多钱.其实我只是想要个角磨机,不要太好更不要太贵,用来磨个刀,日常清洁之类的,用的不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改下可以当角磨机用,不要太快,慢点好.当清洁刷用.嘿嘿.

转速这么低,当角磨机用自己玩玩可以,拿着干活挣钱就不要了,因为效率太低,即使安全了最后也是死:挣不到钱饿死的。

网友:
尼龙包,蓝色款 黄鱼100出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过,垃圾,转换头内部阻力非常大

加点油 好太多。出厂有的头可以说没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点油 好太多。出厂有的头可以说没加油。

加了油也比博世原版IXO的顺滑程度差很多,主要是零件加工精度不高,导致齿轮间隙太小和不均匀

网友:
没多大用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是说太贵了,这样的东西,就要那么多钱.其实我只是想要个角磨机,不要太好更不要太贵,用来磨个刀,日 ...

角磨机当不了的,转速太低,主轴最少要60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