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淘到一款漫步者有源音箱,仅有这一个音箱,怎样使用?

楼主(2022-04-27):
求助:淘到一款漫步者音箱,没有左、右声道音箱,仅有这一个音箱,怎样使用?谢谢!

网友:
在淘两个副箱

网友:
求助:淘到一款月球漫步者汽车,没有前、后、左、右轮子,仅有这一个架子,怎样使用?谢谢!

网友:
你都拆了,按板的走线确认一下接口定义。再找一个匹配的插头接两个小音箱,要不直接飞线出来接音箱!

网友:
找两个卫星音箱分分钟的事。

网友:
我有一个音箱,样子和它差不多,就是只有这一个。

网友:
你是说小卫星音箱吧?网上卖二手音箱的多的很,找一个别的品牌买一对小音箱就够了

网友A:
求助:捡到一条牛绳,谁家借头牛啊!我想试试牛绳按装法

网友:
没见过这样子的漫步者

网友:
这是重低音音箱,只能播放重低音,如果想要播放中高音,还要另外的两个中高音音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捡到一条牛绳,谁家借头牛啊!我想试试牛绳按装法

我也想这样说

网友:
只图听声的话,随便拆两个小喇叭就行了,如果要情怀的话,就去小黄鱼转转,大概率能淘到他家老款的2.1音箱或者是与这个同款的,至于要音质图个B格的话,网上各种号称哈曼音质认证的拆机音腔搞两个回来就行了,就比如说翻车迅R1里的那种

网友:
漫步者M3的功放部分

网友:
同款路过,这个是个低音炮,音量调节和左右喇叭都要从那个speak接口接。调音量的好像在右喇叭上

网友:
这只有重低音部分,随便配两个卫星音箱就可以了

网友B:
同款正在用,当年398买的,音量是右声道高音上控制的,所以最好是配同款高音球,否则需要自己DIY音量按键。

网友:
掏一套二手的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当年500买的有十几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正在用,当年398买的,音量是右声道高音上控制的,所以最好是配同款高音球,否则需要自己DIY音量按键。 ...

你好!请教:能给一下中间插口的各引脚功能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