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8V12AH杂牌电瓶车充电器

楼主(2022-04-27):
帮朋友修一压牌电瓶车充电器电源芯片UC8342A,充电控制用LM358输出电压高空载160V,而且一分钟后电压波动35-60V!补焊稳压电路后,现在是电压不高了,但上电电压就波动,其稳压电路TL431不和光耦PC817接在一起。TL432的2.5伏直接送到LM358!测电路二次供电电容二极管没发现问题,稳压环路也正常,怀疑UC8342性能不良,但手里没有配件,疫情原因某宝也不能发货,维修陷入困境!请高手大佬们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A:
个人觉得直接代换一下431或者358,如果没有这些原机,建议代换一下光耦,个人觉得3842损坏的几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直接代换一下431或者358,如果没有这些原机,建议代换一下光耦,个人觉得3842损坏的几率不大。 ...

谢谢老师的指点,疫情期间配件是个问题,手头没有,商家不发货

网友B:
没有光耦吗?先检查一下电压反馈电路,然后再测稳压部分

网友C:
修电动的有的是坏充电器,随便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光耦吗?先检查一下电压反馈电路,然后再测稳压部分

感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电动的有的是坏充电器,随便拆件

好的谢谢!有时间我去修电瓶车的店铺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