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貌是鱼池加热器,放弃修复了

楼主(2022-04-27):
废品站捡来的大个那玩意应该是个电阻式加热,中间走水的。估计是鱼池加热用的,如果不对请大佬指点。某宝看了一下没找到一样的,只能放弃修复。

网友:
明显是商家DIY自制组装模块,肯定找不到一样的。单片机有一样的,刷入相同程序才能用。

网友A:
这个现在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在淘宝找到一样的才行?

网友:
这里边最容易坏的就是那个370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在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在淘宝找到一样的才行?

那个加热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