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大佬 SM2258xt德乐T-1用什么开卡工具

楼主(2022-04-27):
请教大佬 德乐T-1用什么开卡工具

网友A:
B0K?应该是吧,看丝印好像是这么回事

网友B:
SM2258XT_IM3D_PKGS0516A_FWS0424A0+镁光

试试这个  不对的话 找类似的版本

网友C:
b0k固件一大把,找IM3D

楼主:
引用 网友C:
b0k固件一大把,找IM3D

小白头回拆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B0K?应该是吧,看丝印好像是这么回事

一开始总是掉盘电脑识别不到 进peu启动扫了一下硬盘就不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2258XT_IM3D_PKGS0516A_FWS0424A0+镁光

试试这个  不对的话 找类似的版本

谢谢 我找找试试

网友:
先随便下一个,看看F id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