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钻齿轮箱能用美孚XHP320吗

楼主(2022-04-27):
锂电钻齿轮箱能用美孚XHP320吗??

网友:
一般的低负载用这个应该也行吧.

如果原来的是灰色的,那种更好.不要换.
如果原来是尼龙齿轮,不知道尼龙和新润滑脂会不会溶解.

网友:
这种低转速的,不換也没啥事吧

网友:
这粘度太大了吧

楼主:
还没有原来的粘度大。。。

网友:
我是一桶XHP222打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