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电子工艺学训练的收音机,挺舍得下料的,贴片钽电容都上了

楼主(2022-04-27):
电子工艺学训练的收音机,挺舍得下料的,贴片钽电容都上了

网友A:
练贴片焊接,比插件分立元件简单多了

网友B:
这个应该一装就响,无需统调吧,这样的很有成就感!

网友:
怎么只有一张照片?不多角度拍几张吗?

网友C:
确实只有一个图。。。

网友D:
你要是不说,我还以为这是个遥控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只有一个图。。。

背面就5个微动按钮,一个电源开关和指示灯,搜台+-,音量+-,on o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贴片焊接,比插件分立元件简单多了

人工贴件,在流焊炉自动焊,手工只焊几个微动开关,比你说的还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一装就响,无需统调吧,这样的很有成就感!

免调试,实在不行热风枪吹换个芯片

网友:
集成度很高,焊接好能用不用调试。我希望有机电一体化,学DIY无感无刷驱动,采用JY01等硬件芯片,无需像航模无刷电调刷入程序配舵机测试仪,功率部分根据自己需要选择。

网友:
以前电工学实训都是焊那种大块头的,没想到现在的都变贴片了。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想学组装五管收音机,后来,杀猪刀把它变成了梦想。

网友:
只有调频波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人工贴件,在流焊炉自动焊,手工只焊几个微动开关,比你说的还简单

手工只焊接几个微动开关?这样能学到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不说,我还以为这是个遥控器呢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工只焊接几个微动开关?这样能学到什么东西?

还要自己手工贴片元件

网友:
现在都是贴片,与时俱进啊

网友:
大伙不说,这焊点 我真还以为都是手工焊上去的,像线上下来的。。。

网友:
电池电极焊接差了点

网友:
电池弹片还要加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