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赛克852d++电路图,烙铁温控失效,一直加热

楼主(2022-04-27):
烙铁温控失效,一直加热

楼主:
烙铁的传感器有正负吗,有没有可能是结错导致的

楼主:
换了换两根线好了,醉了传感器也分正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902-1-1.html

谢谢大佬

楼主:
拆成这样才发现是手柄的问题,苍天啊

网友B:
修东西,最好先理解原理才动手。原理搞不清,就是瞎猫抓老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东西,最好先理解原理才动手。原理搞不清,就是瞎猫抓老鼠。

拆完学学习

网友C:
传感器基本都是热电偶,当然分正负极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基本都是热电偶,当然分正负极喽

K型热电偶:正极是镍铬合金,负极是镍硅合金。

网友(2022-10-19):
前辈们请指点一下 我的赛克852D+一直加热不受控制。可控硅也没问题 该怎么修。    热电偶正常应该是1-2欧姆吧。

网友:
我的赛克852d+热风枪,温度达不到。让别人改了电路,加个9V的变压器,现在温度也是飘,高低不稳。拆个NADA会爆锡,我都想仍了。

网友:
传感器也分正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