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電解電容,原來電容是會蛻皮的

楼主(2022-04-27):
我是今天才發現,我一直以為電容外膠皮撕裂,炸開是小事情,唉我太天真了;還有我可能發現了快速讓電容懷孕的秘密了

网友A:
快速怀孕?加大电压?

网友B:
我就想像知道你这桌子到底经历了什么?竟如此沧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像知道你这桌子到底经历了什么?竟如此沧桑!

一看就是电烙铁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怀孕?加大电压?

可能是加大電壓,不過應該是大電流,不過這些只是我自己猜的,因為我新買回來就用過一兩次,就接過太陽電池板,沒有放完電就扔一邊了,所以我也不知道 ། – _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像知道你这桌子到底经历了什么?竟如此沧桑!

這是工作學習台,滄桑些是很正常的

网友:
让电容快速怀孕?这太简单了,大婶还拿电解电容当鞭炮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电烙铁烫的

不是刻意的,不是刻意的 (●'◡'●)

网友D:
当年电工实习课,做个12v稳压电源,结果好多人的电容接反,上电就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电工实习课,做个12v稳压电源,结果好多人的电容接反,上电就爆。

還是你聰明,學生時選對了專業,其實我也無心向學

网友E:
固态的不知道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态的不知道啥样的

切開看看唄 OK(ゝ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态的不知道啥样的

反正我看不出個所以然,所以客官請你自己慢慢享用了,已經切好,好好品嘗吧

网友F:
常见的导致电解损坏情况:电压超过额定值(有时超压是以尖脉冲形式存在,万用表未必测得出)、正负极性反接、低频电解用于高频滤波场合、电解受周边热量烘烤(温度越高,电解寿命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常见的导致电解损坏情况:电压超过额定值(有时超压是以尖脉冲形式存在,万用表未必测得出)、正负极性反接 ...

謝謝,看到這些資料,我那些可能是本身的體質差也說不定

网友G:
有没有在桌子上刻个早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在桌子上刻个早字

沒有 ། – _ – །

网友H:
固态好,就算坏了也不会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固态好,就算坏了也不会怀孕

這個我不知到,壞固態我還沒有遇到過
╮( •́ω•̀ )╭

网友:
高电压,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