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KRK V8 专业监听音箱开箱以及安装网罩

楼主(2022-04-27):
专业箱就是这样,灰头灰脑,毫无美感可言。

背面及其简单,上三个可调分别是音量、高低频增益调节。卡农口,拨码开关分别是增益挡位、LOGO灯、接地开关,自动休眠。

楼主:
真正的大块头,远比我预想的要大。由此得到腔体大容积,对低频表现极为有利。

如果家里空间不大的话就要考虑考虑了

楼主:
重头戏来了,专业箱箱和民用hifi箱的区别就在于此。此箱前面板之上还有一块前盖板。加装网罩需要拆下前盖板。

前盖板,可以看到是整块铝板冲压的。

高低音振膜是凯夫拉材质,据说有效杜绝振动形变。

这是前面板,可以清楚看到是整体铸铝而成,可谓是不惜成本。这就是专业箱和民用箱的最大不同之处。专业箱没有任何多于装饰,把每一分成本都用到实处。

网友:
一对要一万多了,发烧友真是个无底洞。

网友:
要给一群行星减速器播放音乐?

网友A:
可惜没看到功放板,不知道线性和数字开关。这些行星减速器,肯定比自动挡汽车原装结实很多。

网友:
如果是音频工作室用还可以,家用还是HiFi音箱可玩性高些可以换不同的功放。

网友:
朴实无华,音质怎么样啊?

网友:
厂家为啥不直接装上网罩呢?

网友:
关键看效果。

网友:
扬声器的磁钢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没看到功放板,不知道线性和数字开关。这些行星减速器,肯定比自动挡汽车原装结实很多。 ...

230W KRK设计的双功放D类放大器

网友:
扎心了,扎心了

网友:
和大家想法一样,想看看电路板

网友B:
看参数不错,主要是看个人听感。

网友:
神聊看到此贴。

    感觉不值这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参数不错,主要是看个人听感。

昨天连续轰了5小时,早上醒来耳朵还在嗡嗡响,吓得今天再也不敢开大音量了。此箱表现整体较为平衡,高频不刺耳,低频有力度,动态庞大,这是我听摇滚时最想要的。这对箱子我感觉物有所值。同样1万多的hifi箱我也买过,根本达不到它的音质水平。最可贵的是自带了D类功放,省了功放钱,也不用费心搭配功放。
是的,这箱子就是D类功放。D类功放,甚至于开关电源,不管喜欢不喜欢,你每天都会在各种电子设备中使用它们。实践出真理,D类功放将是未来趋势,势不可挡。
这是我的仓库兼维修工作室,兼听音室

网友:
要看喇叭和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