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币换购的 拆机14500磷酸铁锂电池到了,如何完美的去掉镍片呢

楼主(2022-04-27):
绿色的是占位桶,

蓝皮,标示

我要的是带线的,决定自己拆。

有个感动的 A520相机,05年1600买的一套,吃不了老镍氢电池,
后来出来铁锂的电池,说效果刚刚的,一套下来带充电器的得50多吧,不舍得。
就学着网上改电阻,手残弄坏了,装都装不回去了,心里那个懊悔哦。
残尸还在,有拆机贴,感兴趣的还可以去悼念下。。。

镍片,看上去打的有点深。。。

正极也打的有点深

先拆2个镍片试试

以前拆 18650的锂电 都是用 钳子 开撕,

有的打的太牢了,壳子撕出点来了,甚至 有个撕了孔出来了。

该如何完美的 去掉镍片呢?

网友A:
钳子横着撕,再用锉刀锉掉小尖尖毛刺,我一直这样干,效果很好。

网友:
不要去掉呀,没凹的可打磨掉

网友:
没必要拆吧,把线直接剪了就行了啊,我连线都懒的剪直接用的

网友:
用砂带机把镍带磨掉,绝对不会撕破电池正负极。

网友:
慢慢来,不能暴力撕拉。
我一般用尖嘴钳把镍片卷着撕,
对于顽强的焊点,加以水口钳夹着焊点撬,
最后稍稍打磨~

网友B:
我想知道,去掉你还怎么焊线,用作其他用途? 直接把突出来的部分剪掉就行了,以后焊接,在上面焊接,还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钳子横着撕,再用锉刀锉掉小尖尖毛刺,我一直这样干,效果很好。

再补充一下第二步,可以不用锉刀,用剪刀更好用,打开剪刀口,刀刃放在毛刺旁边,用握电池那只手的大拇指按在刀背上横推铲平毛刺,效果杠杠的。

网友:
没必要把镍片完全去掉吧,镍片和线连接点剪断就可以了

网友:
用合适的钻头,把点焊的地方打一些进去,然后可以撕掉镍带。

网友:
轻轻打磨吧。

网友:
镍带留着多好,适应性强

网友:
用雕刻机,固定电池,直径合适的精密磨头,0.0000000000000001mm地向下磨,还不能完美的 去掉镍片,

再来找我、、、、鸟。

网友:
我一般都用铲的,带锯片磨的小刀,单侧锋,平面贴电池,插进镍片里,锤子轻击,完美铲掉

网友:
撕下来,然后用电磨打磨掉

网友:
考虑钳子先把大块的扯下来,扯的时候小心点,别把负极扯鼓包就行了,然后小电磨笔磨平焊点就OK了。

网友:
我和沙发一个办法。

网友:
拽掉就好。
有必要完美吗?

网友:
搞不明白,镍片碍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去掉你还怎么焊线,用作其他用途? 直接把突出来的部分剪掉就行了,以后焊接,在上面焊接,还方便 ...

我也觉得,留点,以后好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