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HDMI高清光端机只显示Loading……维修一例

楼主(2022-04-27):
某日监控屏显示不了录像机的图像,只显示“Loading……”,怀疑是接收端出了问题,观察后,按光端机后面的复位键,故障依然如故。

拆下光端机的发射端跟接收端,拆开后,发现收、发端的硬件基本一样,接收端少几个元件。

思路:接收端有可能是固件损坏,拆个正常使用的接收端,读出里面的固件,再写入故障机,应该可以试试!

闪存是常见的华邦W25Q64JV,读出正常接收端的固件,再写入,果然成功!

网友A:
明显电路板上原件不一样啊,只是基本的电路板一样的。

网友:
接地得做,不然还会坏

网友B:
光纤监控?这年头一个监控摄像头都内卷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纤监控?这年头一个监控摄像头都内卷成这样了?

几十米几百米距离,铜缆拉不过去的

网友C:
都通过刷机解决问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电路板上原件不一样啊,只是基本的电路板一样的。

发射段多了一个hdmi信号采集的部分,没有hdmi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通过刷机解决问题了啊?

重刷固件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纤监控?这年头一个监控摄像头都内卷成这样了?

录像机在机房,监控屏在食堂,线路长度相距300M,只能使用光端机啊。

网友D:
单位的监控不在乎成本,现在家用视频头不都能远程无线查看了吗

网友:
想不通为什么会坏,系统不是应该只读的吗?自动升级了?

网友E:
这方法绝了,谁会想到两个不同功能的主机用同一个固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方法绝了,谁会想到两个不同功能的主机用同一个固件

怎么可能,软件都一样如何区分收发啊。你看错了,楼主是拆的其他接收端读取的固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方法绝了,谁会想到两个不同功能的主机用同一个固件

你再看看,我感觉楼主不是这个意思。楼主先是说了发射端和接收端PCB基本一样,然后又说从另一个接收端复制了东西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可能,软件都一样如何区分收发啊。你看错了,楼主是拆的其他接收端读取的固件。 ...

哈,真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再看看,我感觉楼主不是这个意思。楼主先是说了发射端和接收端PCB基本一样,然后又说从另一个接收端复 ...

的确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位的监控不在乎成本,现在家用视频头不都能远程无线查看了吗

为了数据安全起见,录像机、服务器统一安装在机房,视频信号通过光端机传到需要看监控的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位的监控不在乎成本,现在家用视频头不都能远程无线查看了吗

要说回放流畅,还是有线录像机最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录像机在机房,监控屏在食堂,线路长度相距300M,只能使用光端机啊。

视频信号通过HDMI---光纤---HDMI,是吗?第一次见

网友:
请教下为什么固件很容易丢呢?看不少修电脑主板的帖子,经常会重新刷固件,我就不是很理解。按理说长时间未通电使用会导致程序丢失,但这个一直通电使用着的怎么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