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充电钻的锂电池(这玩意儿能用可调电源充电吗?)

楼主(2022-04-27):
捡了几个拆开其中的一个看看…居然还有螺丝,好评…1500毫安电池,居然还有保护板,用可调电源调到12.6v充电居然可以充进去…想给收音机用就是没有充电器能不能用可调电源代替充电器?用可调电源的情况下内部的保护板充满会自停吗?

网友A:
Q:能不能用可调电源代替充电器?
A:可以,电源前面加个定时器,因为锂电不支持浮充;电源要支持限流,充电电流以1/5C到1/2C为宜,太大太小都会损耗电池.

Q:用可调电源的情况下内部的保护板充满会自停吗?
A:保护板自停时电池已经开始过充,所以请不要依赖保护板的自停功能.
正确的方法是适当调低充电电压,按4.15V到4.18V每个锂电池计算充电电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Q:能不能用可调电源代替充电器?
A:可以,电源前面加个定时器,因为锂电不支持浮充

谢了,算是有点明白了……看看能不能找个合适的充电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电压12.6V不太够,保护板上有个二极管会降压的,我一般加个0.2V
光设置电压也不够,还要限制电流,一般不超过1c,1500的容量用1.5A以下的电流,理论上1小时充满,实际正常2小时充满,因为到后半程电压差小了电流也会变小,用专用充电器没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算是有点明白了……看看能不能找个合适的充电器…

给个经验数据,常用的12V电源,空载电压在12.8到13V的,电流0.5A的,插这个电池的DC孔充电4小时,挺适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电压12.6V不太够,保护板上有个二极管会降压的,我一般加个0.2V
光设置电压也不够,还要限制电 ...

看了半天论坛里拆的充电器转灯后还是有电流在持续啊跟电动车充电器一样转灯后还会有涓流充电…就是搞不明白那个充电器怎么自停的…

网友C:
现在不是有那种可以充锂电的可调电源吗,买一个加个笔记本电源就可以当万能锂电充电器了!!

网友:
可调电源充电 有点悬 万一过充 就会嘭~~~你懂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半天论坛里拆的充电器转灯后还是有电流在持续啊跟电动车充电器一样转灯后还会有涓流充电…就是搞不明 ...

你说的是19元29元39元包邮的电钻配送的充电器?那玩意压根就没有自停,质量还差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经验数据,常用的12V电源,空载电压在12.8到13V的,电流0.5A的,插这个电池的DC孔充电4小时,挺适合的 ...

路由器那种电压不怎么合适,电压高点的还电流太大还得改比较麻烦…我正在看论坛有没有改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是有那种可以充锂电的可调电源吗,买一个加个笔记本电源就可以当万能锂电充电器了!! ...

手头上就一个睿登的30-5可调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半天论坛里拆的充电器转灯后还是有电流在持续啊跟电动车充电器一样转灯后还会有涓流充电…就是搞不明 ...

一般的充电器(非国际大牌)大多数没有自停,只是判断电流转灯,前几年火了一阵的虾牌充电钻,有坛友测充电器空载电压14V
自停是保护板检测总电压达到12.6或者个别电芯电压达到4.2V触发保护,关断充电mos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路由器那种电压不怎么合适,电压高点的还电流太大还得改比较麻烦…我正在看论坛有没有改的教程… ...

其实电压再低点也没事的,这种1300,1500电池基本上都是锰酸锂的.充到4.1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19元29元39元包邮的电钻配送的充电器?那玩意压根就没有自停,质量还差的很. ...

对就是那玩意儿…不知道好点的充电器是怎么弄的,捡来的电池还不知道容量专门去撸个充电器要是电池废了就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充电器(非国际大牌)大多数没有自停,只是判断电流转灯,前几年火了一阵的虾牌充电钻,有坛友测充 ...

我现在就是比较迷惑到底是充电器自停还是电池保护板自停,厂子里的东成跟大艺用的充电器我看也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电压再低点也没事的,这种1300,1500电池基本上都是锰酸锂的.充到4.1就行了 ...

到五一节我试试看看到底是怎么自停的……要是保护板动作的话我就随便找个充电器了…先借一个充电器试试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充电器(非国际大牌)大多数没有自停,只是判断电流转灯,前几年火了一阵的虾牌充电钻,有坛友测充 ...

闲了借个充电器试试看看到底是啥情况…转灯后要是还有电流的话我就随便找一个充电器定时充电了…要是可以自停就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到五一节我试试看看到底是怎么自停的……要是保护板动作的话我就随便找个充电器了…先借一个充电器试试再 ...

正规的充电器才有自停.

至于这货,12V0.5A基本上可以随便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的充电器才有自停.

至于这货,12V0.5A基本上可以随便怼.

我调12.6v 1a充电感觉还行就是没有长时间测试…闲了借个充电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调12.6v 1a充电感觉还行就是没有长时间测试…闲了借个充电器试试…

1A有点费电池,调0.5A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