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P ZR30w 拆解 拆机 逻辑板 驱动板 电源板 高压板

楼主(2022-04-27):
今天闲来无事,拆解HP ZR30w

楼主:
裸照

拆掉屏蔽罩

屏幕 型号:LM300WQ5(SD)(A1)
DELL U3014用的它下一代屏:LM300WQ6(SL)(A1)

屏蔽罩内两块主板

电源板来两个角度

驱动板 飞利浦和LG共同研发的芯片

高压板全景

具体型号

楼主:
逻辑板

屏蔽罩内两块板

楼主:
这机器比DELL U3011用的舒服,国外网站也是这样说,但U3011接口齐全。它只有DVI+DP。

楼主:
拆解方法:从前面板框的这里,用信用卡或类似厚度塑料片插入,用力左右滑动,就划开了。
里面全部是塑料卡子,不要硬撬,会撬坏塑料卡子

网友A:
放到现在,这样用料的显示器,得卖多钱?

楼主(2022-07-24):
引用 网友A:
放到现在,这样用料的显示器,得卖多钱?

极品成色1000是上限,通常是50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