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好长时间没发贴子,上一个电蚊拍改锂电混一下存在

楼主(2022-04-27):
好长时间没发贴了,把改电蚊拍为锂电池拍一张图上来,刷一下存在感,没什么技术含里,凡正改得多了

网友:
要点啥东西啊电池是什么的?咋都不介绍一下

网友:
详细一点,再详细一点

网友:
就是把铅酸电池换成锂电池  再增加一个充电保护板

网友:
果然是水贴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再加个升压板子,不然打蚊子只有滋滋声,啪不响。

网友:
我是加的充电宝的板子+18650,充电+升压。火力很足。因用得的不多,一年充一次电就够了

网友:
你这不是和坛子里那个玫瑰花香有个文章一样的吗,

网友:
无论怎么样支持电子折腾

网友:
板子输出电流多大的?不会是1A吧?

网友A:
充电口部分改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
如果手里有元件的话(一个电阻,一个MOS管),将按钮改为MOS管的开关电路,可以规避按钮开关带来的接触不良导致高压电压不足的问题。

网友:
我就加一个18650电池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口部分改的很好, 学习了

师傅在这里,要学习完美无损系列

网友:
现在C口普及了    建议改为TYPE-C接口的

网友:
我的是换了锂电,自己做的充电板(手中闲的元件多,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