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适配器二极管型号

楼主(2022-04-27):
买了个32v电源适配器裸板,收到货发现掉了一个电阻和二极管,我寻思退货麻烦,最好能自己搞定。电阻好弄,可是二极管没有标识,不知道有大佬认识吗给指一下。
电阻是10欧。

网友A:
不能用就退货(前提是卖家卖的是包好的),来回运费让卖家承担,不退就让他退钱

网友B:
一只最普通的1N4148就行了。这二极管是摸死管栅极加速泄放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就退货(前提是卖家卖的是包好的),来回运费让卖家承担,不退就让他退钱 ...

这小问题,如果不是店家故意的,就算了,大家都不容易。

网友:
三楼的答复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只最普通的1N4148就行了。这二极管是摸死管栅极加速泄放二极管。

对,就是一般的4148,有脚的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就退货(前提是卖家卖的是包好的),来回运费让卖家承担,不退就让他退钱 ...

几块钱的东西还不够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只最普通的1N4148就行了。这二极管是摸死管栅极加速泄放二极管。

谢谢大佬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