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良明P251 改牧田脚成功!

楼主(2022-04-27):
因为之前用牧田电钻,自己买了两块5A的电池,和一个9A快充,在海鲜市场看到良明P251,各方面都比我的牧田456有刷的要强!考虑了下,果断入手 150软妹币。又淘了牧田壳和电池脚,粘玻璃纤维尼龙外壳的胶水!过了24小时感觉还是很牢固,今天晚上动手,改脚成功!试机完美,比我牧田有刷的力气大得多,另外还有台大有5401也是用的牧田电池,主要是舍不得9A快充,充电速度真的非常快!明天上班检验下这机器性能,大家给点建议吧

拍了视频 可惜传不上来 老是说不支持的扩展名,苹果格式不行 mp4 不行 avi还是不行!

网友:
里面该清洗一下了,都是铁屑

网友:
手工不错 拼接得很完美

网友:
对对,拼得很完美,没有韦和感

网友:
如果不打算配良明电池而是充分利用手头的牧田电池和快充的话,只要胶粘强度够,这样改还是不错的。按说买个电池转接座倒是更省事,就是外观太丑了。

网友:
拼的手工真不错。用马克笔图一下颜色,就完美了。

楼主:
把工作灯改到了波箱下方,这个胶水非常好,有空在清理下内部,不知道什么原因,一档慢速总是打滑 把波箱拆了也没有看到问题所在,本想用冲击功能打砖墙,效果不理想,打烂两个合金钻头了,合金钻头应该只能钻吧!那冲击功能就是鸡肋了!没有多大实际用处。有网友建议马克笔改色 这方案不错 想试试

楼主:
打到一档容易打滑

网友(2022-05-29):
用什么胶水?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什么胶水,这么强,可以摔了看看强度如何吗

网友:
玻纤布内贴涂刷胶水在连接处延伸做个加强,估计和原壳强度一样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A:
胶水叫啥名称,粘结强度能达到原壳,有这么厉害吗?我改牧田脚只敢用螺丝连接

网友:
拼得很完美

网友:
良明的工具用着还是很不错的,价格又不贵。

楼主:
固特灵 pp pe 塑料胶 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水叫啥名称,粘结强度能达到原壳,有这么厉害吗?我改牧田脚只敢用螺丝连接 ...

固特灵 pp pe 塑料胶。但今天钻角铁时用力按,把驱动板烧冒烟了,可以换mos 管 ,但找不到 只有整个驱动板换掉了,100块没有了

网友(2022-07-15):
说实话这垃圾成色送人都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