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问pf602可以上什么主控呢

楼主(2022-04-27):
请问pf602可以上什么主控呢  原本以为是b27a颗粒就上了2263xt   结果开不了

网友:
这个无图无真相的问题,是要让我们盲猜吗?

网友:
2258,2259XT

网友:
PF602绝对是可以上2263XT的,B27B都支持更别说B27A了

楼主:
这就附上图

网友:
如果焊接没问题。那就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