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最简单红外遥控器CREALITY,不知道能不能适用于无线开关啥的

楼主(2022-04-27):
拆的一个超级简单的红外遥控,不知道能不能适用于无线开关啥的

楼主:
就一个芯片,一个奇怪的电池卡扣,是3d打印机的遥控,不过没啥用,控制距离太短

网友:
这东西不都是配对使用的吗?还能适用其他设备?

网友:
很难用作他用

楼主:
有空把配对那类另个板拆下来,不就配套啦。

网友:
原来键位公版电路,只不过按键面板不同,如果信号相同,可能会同时遥控其它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一个芯片,一个奇怪的电池卡扣,是3d打印机的遥控,不过没啥用,控制距离太短 ...

不错 !!!!!!!!!!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