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些充电风扇拆解图是否三相无刷电机

楼主(2022-04-27):
这些充电风扇拆解图是否三相无刷电机

网上充电风扇拆解图越来越豪华,猛地一看以为航模nidec三相无刷铁芯,仔细看慢慢发现问题,10个绕组不能被3整除,铁芯齿槽很沉,nidec无刷铁芯有点齿槽,减缓转矩脉动,航模无刷铁芯没有齿槽。

网友:
老实说,这种3D效果图假得不得了,先做一个线匝模型,然后以中心阵列出10个复制。C4D可以渲染出类似的效果,然后PS 做点弯曲的炫光,就帅帅的了。

网友:
不是真正的拆机图。

网友A:
这种风扇定子磁极还有带齿的?拆过不少没见过

网友:
好抽像的东西。

网友B:
没见过这样的,三相无刷就别想了,能有个普通无刷就不错了

网友:
不可能,假的

网友:
光看马达就很猛了,再看电路板,应该集成了英特尔I9处理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定子磁极还有带齿的?拆过不少没见过

我拆过,就是一个小小的永磁电机,做得好的有一键控制板,差的就一个开关。

网友C:
90%宣传图中的拆解图都是假的,可信度高的只有实物拆解图,实拍的那些

网友:
这种高大上的爆炸图,实物一般都是玩具级有刷电机顶多给你搞个普通无刷电机,这个小风扇给你用航模那种三相无刷电机是不可能的。

你问客服,客服就装莽,就像这样

网友:
价格决定里面用的东西,明说吧,很简陋

网友:
广告图里的和实际相差很大的,,有可能到手就是一般有刷直流小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宣传图中的拆解图都是假的,可信度高的只有实物拆解图,实拍的那些

同感,就是拆机图不太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样的,三相无刷就别想了,能有个普通无刷就不错了

三相无刷还真有,这些商家最喜欢用大范围区间价,搜索到价格看似便宜,点进去才知道1个空壳螺旋桨价格,无刷电调都比充电风扇贵,航模电池更贵只能外置,用平衡充给电池充电。有改好内置电池版本,大多数只敢在撕逼鱼上架,100多元买定离手,怎么撕逼都不会退钱。

网友D:
10元以下的大部分都是玩具电机加了个扇叶,10元以上的可以考虑是不是碳刷电机和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元以下的大部分都是玩具电机加了个扇叶,10元以上的可以考虑是不是碳刷电机和无刷电机 ...

10元以下只是说能用。10元以上有单相无刷好点的。100元以上除了芭蕉共田W920涡轮,虚高价格单相无刷。其它是商家用航模无刷DIY改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元以下只是说能用。10元以上有单相无刷好点的。100元以上除了芭蕉共田W920涡轮,虚高价格单相无刷。其 ...

10元以上有的是CPU散热风扇结构的无刷电机,不过很少,需要仔细鉴别

网友:
图片仅供参考哈